[银灿] IS903 双贴三星bga316 K9HFGY8U5A 开卡成功

楼主(2025-04-29):
IS903 双贴三星bga316 K9HFGY8U5A 开卡成功

用了FPC的转接帖

网友A:
不错不错,21nm的贼拉耐磨。咋不用316的90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21nm的贼拉耐磨。咋不用316的903呢

我没找到双贴316的,只找到单帖316的。

网友:
认认真真地祝贺楼主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双贴316的,只找到单帖316的。

确实没有双贴316,双贴4ce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单贴只能4CE吧

网友:
写入速度不错,读速稍弱

网友B:
老版840pro拆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840pro拆的颗粒?

忘了是什么了,反正是一个无法识别的三星256GB sata盘。我拆了8片。

网友:
祝贺楼主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