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贝纳利502检查启动马达顺带做个保养

楼主(2025-04-29):
按下启动按钮有时候会有延迟,最近有点频繁了。没忍住,还是拆下来检查一下,顺带给做个保养

网友A:
会有延时是什么意思?是按下启动要过一会才有反应吗?还是按下启动没反应,松开按钮,再按一次才有反应?

网友:
感觉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B:
是个非常勤快的人,鉴定完毕

网友C:
启动电机线圈真粗,是永磁电机吗?

网友D:
保养了什么内容?保养后效果如何?

网友E:
怎样保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延时是什么意思?是按下启动要过一会才有反应吗?还是按下启动没反应,松开按钮,再按一次才有反应? ...

有时候按下启动按钮没有反应,要过个半秒一秒甚至2秒、才听到启动马达运转的声音。在按下按钮的时候能听到启动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曾经怀疑过继电器触点烧蚀,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又没有压降,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养了什么内容?保养后效果如何?

给后端轴承添加了机油,把整流子用细砂纸打磨光亮。检查碳刷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按下启动按钮没有反应,要过个半秒一秒甚至2秒、才听到启动马达运转的声音。在按下按钮的时候能听 ...

你的车哪一年买的?

网友F:
延时不应该是启动马达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养了什么内容?保养后效果如何?

保养后试启动了十几次都是没有延迟,最终要使用一段时间后才能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保养呀?!!!

清洁内部磨下来的碳粉,给轴承添加机油,打磨整流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机线圈真粗,是永磁电机吗?

对,永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不应该是启动马达的问题吧

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继电器有吸合声音,考虑到车子基本都在城里跑,启动频繁,也应该要保养一下电机,所以就先拆马达看看效果。启动继电器已经买来好几个月了,如果不行就换上

网友:
那就是滑动不畅了

网友:
这么多碳粉,动手能力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非常勤快的人,鉴定完毕

谢谢!我是个喜欢折腾的人

网友:
这车价格应该不会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