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友居然听出有13K的高音声

楼主(2025-04-29):
     前二天带一HIFI烧友到私人的喇叭厂,喇叭厂老板说私葳了一些高音喇叭,闲暇时不时拿一些好货来听摸啊听什么不意乐乎,老板拿一个国光EV的高单元,这位HIFI烧友便拿了二个喇叭对比测试频响特性什么的,用扫频仪到调整频率到13K以上时我是听不到那么细的分辨率了,但是老烧友还侥有幸的说这个达到多少那个达到多少的,当用不同的音乐播放时也能快速的识别出某某频段不足,细分到我玩硬件的不如他的听力。

网友A:
我和儿子同时听一个频率渐变的音频,高频时他听着刺耳,我啥都没听到,这个好像和年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儿子同时听一个频率渐变的音频,高频时他听着刺耳,我啥都没听到,这个好像和年龄有关。 ...

所以玩音响可玩的地方就多了不同的器材有的人适应不一样,百花齐放的状态。

网友:
你若发烧你也行

网友B:
我也能听到高频的声音,举个例子,蝙蝠的叫声我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能听到高频的声音,举个例子,蝙蝠的叫声我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你也发烧了

网友:
扫频测试我也只能听到13K左右就听不到了。

网友C:
要是能听出水电还是核电,那才牛掰

网友:
跟年龄有关,老了耳膜变厚,谐振频率自然下降,高频率的声音就听不见了。小时候在crt电视旁边是能听到刺耳的声音的,就是行变发出的噪声,年龄大了越来越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能听到高频的声音,举个例子,蝙蝠的叫声我就能听得清清楚楚。

小时候把蝙蝠抓着玩,听吱吱叫,后来再看那个窝(就叫做窝吧),里面空了,一只都没了

网友:
耳朵听力应该和年纪也有关系吧,岁数大了听力肯定要下降

网友:
所谓发烧,就是这个意思,烧高了产生幻觉,能听到上帝召唤的13千赫兹高频

网友:
他能听见是因为你听不见。

网友:
你快点说说他年龄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听出水电还是核电,那才牛掰

这都不算啥,水电还得细分,长江的电平缓,怒江的电奔放,分别适用不同音乐!高手一听就知道!

网友:
一般来说,人耳朵的听力上限是20k,大部分人能听到16k以上的,但是听力是随着年龄上涨而下降的,中年人能听到16k的已经不多了,但是13k应该还是很多人能达到的

网友:
记得若干年前在工地安装摄像头,电源插头一插上我就能判断好坏,因为一插电我就能听到一个高频啸叫,如果没有那个声说明电源或摄像头有问题,把我那俩同事都看蒙了,他们把摄像头贴耳朵上啥也听不到

网友:
N久没弄扫频测试了,印象中13K是能听见的,这个与器材确实是有关系的。但人耳也是很重要的,每个人的听力是不同的。

网友:
电视机的行频是15625hz,就是15.625khz,我是能够清晰听见的。

网友:
是不是他用戴森的吹风机也会觉得很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