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信文件几十G搬家民然用了过把小时

楼主:
本电脑平时用的微信:
微信装在D盘容量120G,时间长了老提醒装满了,久不久又要删除一些视频文件和图片来释放空间,这是以前设置的也没有多余的盘,后来加了另一个一T的F盘后,这时把微信改文件存储到F盘,这下一操作居然花了一个小时,本电脑已经落后考虑更换了,整个文件上百G由D盘自动复制到F盘。

网友:
难以置“信”,哈哈

网友:
小文件就是慢

网友:
这时候,固态硬盘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我电脑全固态,两个NVME,两个SATA,内部传输文件速度400起步,小文件没试过,应该不会太慢。

网友:
现在全新的机械硬盘价格还挺高的。

网友:
微信很占用磁盘空间,重复的文件太多了

网友:
小文件并且开了杀软就这样

网友:
微信主要是重复文件太多且文件名并不相同

网友:
微信占用存储太大了,它是不是应该改进一下了

网友A:
都是零散的小文件,数量多,肯定要耗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零散的小文件,数量多,肯定要耗时的

在复制每一个文件时,都要为这个文件分配空间,肯定要耗时呢

网友:
我的经验老电脑一个g差不多一分钟,120个g用一个小时,这已经是翻倍了。

网友:
小文件费时费力。

网友:
换固态硬盘,几十G哪里要这么久

网友:
还好,我微信没啥重要内容,不用备份

网友:
我不知道微信的历史信息有什么用,为什么要保留?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每周最少清空一次。

网友:
这时候 fastcopy 的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
时间是有些长呀!!!

网友:
文件零散又多,正常吧

网友:
首先用查重复软件先清理一次,你会发现至少有1/4的你接受或发送过的重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