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内阻仪测试夹实用转换头。

楼主:
    仿的坛友的制作,非常方便实用,替换了以前做的探针笔。

网友:
真不错,怎么做的?

网友A:
我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
增加了转换头,测内阻误差多少

网友B:
弹簧探针的往复运动,考不考虑接触电阻?

网友:
高大上的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子的

异曲同工,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探针的往复运动,考不考虑接触电阻?

了解四线制测量下

楼主:
不是高大上,是实用便捷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C:
插接点越多形成的线阻越大,直连还是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接点越多形成的线阻越大,直连还是比较小。

对测量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D:
昨天才看到这个转换头今天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才看到这个转换头今天就做出来了。

非常好用的小工具,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