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小白,求教各位大神推荐电钻

楼主:
预算300左右便宜点更好贵一点也能接受,求一款好用的电钻。个人家用diy,希望能买到此价位最具性价比的产品。请求各位大佬指教。下图是两个deepseek推荐的

网友A:
各有所长,任何型号。 看你偏重什么和主要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所长,任何型号。 看你偏重什么和主要用途。

您好我需要给木板打孔以及拧自攻螺丝

网友:
玩具的话50块以内就行了,为毛要那么贵的?

…………………………

网友B:
首选大有新出的12V平台,其次是威克士,别上水货,太麻烦了,水货主要差在电池和壳子,一言难尽,确实能用,但仅仅是能用而已。

网友:
东成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需要给木板打孔以及拧自攻螺丝

工况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只一次强调。
1、模板打孔要求精度高,比如光滑、孔圆,推荐台钻,
2、模板打大孔,比如22mm甚至更高,推荐18V大扭力带副手柄的电钻。单手的握不住。

3、主要打大孔,比如过线孔,不在乎精度的,推荐起子机,没有反作用力,简单粗暴,只适合毛糙作业。

打木自攻丝,首推电动起子机,可以说,起子机用于其他任何工控我都不推荐,但打木自攻丝属于天作之合,是工具和工况的最优解,
(起子机的次一级工况的就是拆螺丝,打扭力精度要求低的螺丝。)

谈预算,买成品
1、预算100以内,想啥呢,随便买个能用就行。
2、预算150,随便买个公模无刷的,然后花钱买个好的第三方电池(需要经验),或者自己组装。
3、预算200-300,东成锐奇应该都差不多可选了。
4、300以上,威克士大有基本也够了。
5、预算500以上,还是威克士吧,别买博世就行。

谈性价比,
自己组装是最好的,
1、电钻双速波箱,10元以下有很多,做工都不差,有博世款的最好,博世原装的也有50元以下解决,
2、博世12V外壳带拨片,13元能包邮。
3、博世款开关,20元带邮费,如果买德丰其他的开关,或者通用开关*(需要割外壳),5元大把。
4、电机万宝至7520,秒杀低端无刷,
5、夹头配个棘轮自锁的,10-20元足够,如果舍得30元能媲美500元电钻水平,
6、博世款电池足够便宜,第三方80元,能和大厂的200元比,充电器原装就行。

基本150元,就能获得成品500元套装的体验,后续坏啥换啥,持续使用成本贼低,我改装了很多,不过单买一套邮费拉低了性价比。
非必要不要买低端无刷,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大有新出的12V平台,其次是威克士,别上水货,太麻烦了,水货主要差在电池和壳子,一言难尽,确实能用 ...

你好大佬请问是大有5208/5209吗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选大有新出的12V平台,其次是威克士,别上水货,太麻烦了,水货主要差在电池和壳子,一言难尽,确实能用 ...

人家都说300左右了。怎么也不会买水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需要给木板打孔以及拧自攻螺丝

买你买得到的大有,威克士,东成之类的冲击电钻中最贵的就行。
机器都不贵,电池贵。如果工作量大,就上两个电池。一般家用,一个电池就够了。
一般你买到的最贵的肯定是18v的平台。电池组用5节电池的就够用了。还轻。

网友:
推荐锐奇7312或者73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需要给木板打孔以及拧自攻螺丝

拧木工螺丝,就要看多粗,超过m6,m8,可能就不是手电钻能应付得了的。打木孔也要看深度和垂直度要求。先从最常用的入门吧。12v的口袋转和起子机各一把,下一步20v。高端还得入台钻。

网友:
7楼讲的好,人家楼主不差钱;我建议还是买一把带线的可调转速扭力的东城手电钻,不要买电池款的,东城的真经用,有刷无刷都可以。

网友:
选个无刷的,16V电压及以上的,都可以了。随便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需要给木板打孔以及拧自攻螺丝

按你这个要求,随便买个无刷的裸机3-4十块钱
再搞个好点的电池 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个要求,随便买个无刷的裸机3-4十块钱
再搞个好点的电池 足够用了 ...

人家都说了是电动工具小白。哪知道怎么买好电池。上哪儿买。什么牧田口,大艺口,威克士小脚大脚啥的。
都说了300可以往上。肯定不会学垃圾佬维修佬,净捡便宜货操了。

网友:
跟东成2060一个系列的2040看起来不错,1.2kg,重量比2060轻了0.2kg

如果不需要很大力矩,一般家用,个人喜欢重量轻便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