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新买的ITGZ 9210B双协议硬盘盒,发热巨大巨烫,这正常吗

楼主(2025-04-29):
手上有个128G的2242的m2 sata盘

想着用个小点的盒子做u盘,于是

但是拿到手测试待机就烫手,写入50G数据,就更烫了
待机状态42.9℃

写入50G数据后58.6℃

拿出之前的9210B对比写入测试只有42.7℃

差别太大了,烫手的地步了
拆开裸板测试
首先是之前的9210B,板子大点,散热是有优势

固件版本1.29.38

待机温度45.5℃

硬盘温度

然后是新买的IGTZ硬盘盒

固件版本1.33.81

不接硬盘温度50.2℃

接上硬盘

待机温度68℃

硬盘温度

这么大的温度差异是固件问题,还是板子大小问题
还是我买的是废品

求各位大佬分析一下

网友A:
正常,NVME本来就发热量巨大

网友B:
这温度太正常了,你用的还是ATP高温盘,没猜错应该是2258H还是2259H,双TLC颗粒,都是发热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NVME本来就发热量巨大

sata接口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太正常了,你用的还是ATP高温盘,没猜错应该是2258H还是2259H,双TLC颗粒,都是发热大户 ...

是的2259H,发热应该不是那么夸张吧
另一个盒子表现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2259H,发热应该不是那么夸张吧
另一个盒子表现就很好

2259H本身发热就不低,在密闭环境更容易滚烫,如果非要用移动硬盘建议买带散热孔或者带主动散热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9H本身发热就不低,在密闭环境更容易滚烫,如果非要用移动硬盘建议买带散热孔或者带主动散热风扇的 ...

好吧,我以为sata盘温度都低呢,温度高的是pci-e
大意了

网友:
热成像仪好东西

网友C:
你称50多度叫发热巨大?

我的2364+970EVP,轻轻松松感到80度,实际到70度就掉速了。

速度直接从2000调到4~500M。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可以当烤炉了,看看量产工具里面有没有设定温度的选项,如果有可以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RTL9210(单NVME那款),我这边拿来数据备份,它能在贴合铝合金外壳且无风扇的情况下写到掉盘(设备管理器里面USB大容量存储设备报错),等温度降下来就OK了;同样的文件,JMS583裸奔无风扇传的好好的。螃蟹近些年的产品问题很严重,USB的无线网卡也是莫名其妙的连不上WIFI,得重插一下,螃蟹主控的SSD就不说了,完全就一垃圾,还有就是硬盘盒和读卡器,怎一个烂字了得!

网友:
看了很久了  没有下手    终于 等到大家的吐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以为sata盘温度都低呢,温度高的是pci-e
大意了

得看产品定位,双协议本身就高热,你这还是2259H,做成2242根本就是个火炉盘,我都只敢用2246XT做固态移动盘

网友:
2268XT主控发热稍微小点

网友:
不太知道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50多度就发热巨大了啊,这正是芯片工作的最佳温度了,速度快的硬盘发热大正常,用导热垫片做好散热就行了

网友E:
42度还行吧,毕竟气温也30左右了。
如果可以,尽量贴导热胶,借助外壳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称50多度叫发热巨大?

我的2364+970EVP,轻轻松松感到80度,实际到70度就掉速了。

50多的外壳已经烫手了,你说的80度是硬盘上报温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可以当烤炉了,看看量产工具里面有没有设定温度的选项,如果有可以调整一下试试。 ...

我准备试试低版本的固件
低版本固件的那个温度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度还行吧,毕竟气温也30左右了。
如果可以,尽量贴导热胶,借助外壳散热。 ...

插电脑,什么都不干就42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