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给OEC升级内存颗粒有哪些型号可替代

楼主(2025-04-29):
小黄鱼收了个OEC,想换成8G的内存颗粒,请教高手们给OEC升级内存颗粒有哪些型号可替代?

原机器
K4U6E3S4AA-MGCR
三星2G LPDDR4X内存
借图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收个oect?4g也够了,这性能8g用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收个oect?4g也够了,这性能8g用不上的

折腾着玩嘛

网友B:
硬件易容替换,更换后还要改固件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易容替换,更换后还要改固件才可以的

瑞芯微的处理器不需要改固件就可以识别不同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