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华为充电头

楼主(2025-04-29):
输入插脚断了,敲开看看内部构造吧

华为5V2A,比亚迪制造

看样子应该是真货,做工可以。

网友:
荣耀跟华为还是有差距。。。

网友:
应是比较早期的产品了,比较成熟的产品了,没有特别精也没有特别差吧

网友:
华为原配充电头做工不错

网友:
可以了,已经超越很多品牌了

网友:
这东西看你选择那家代工,这个不是高科技了

网友:
正在用同款1A的充电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原装跟机的插头还是不错

网友:
跟华为的比如何?

网友:
看着瓦数应该不高

网友:
一眼真啊,这个做工也算是不错了吧,在充电头这个产品中,应该能超过一半以上的同类产品了吧?

网友:
华为和小米充电头的质量都不错

网友:
有胶的都是好电源

网友:
用料比杂牌好,低压侧同步整流芯片。

网友:
看起来中规中矩吧

网友:
大厂的正经货,做工不错。

网友:
铜脚来的,被拆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