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EAN WELL(明纬) S-350-7.5开关电源简拆并求教

楼主:
明纬电源时从一现场非常古老的热工PLC 控制柜上拆得,柜子早已报废,仍在屋角。电源已经上电试机,最少输出正常,还未正式带载。散热风扇未正式运行。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求教各位,就是电源进线的电极间的隔板已经断脱,不知怎样能够确保接线安全?废话不说了,手机直接上图。
再顺便把网上的技术规格书贴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换螺丝和圆形垫片(这种方形垫片和螺丝在一起,分不开),零线、火线分离彻底一些。

网友:
用电工胶布隔离

网友:
接口有卖的换一个就行

网友:
直接换掉最安全。X宝搜索“kf45R弯针” 9.5mm间距的

网友:
进线没看出啥异常,如果有断裂啥的,飞线搞定

网友:
去掉端子排,220直接进,输出做接线柱。

网友:
直接焊上不行吗

网友:
开关电源简拆并求教,没看到电路板?

网友:
看着好像进过水

网友:
最好是按5楼的办法:换掉,注意正极也坏了一个。

网友:
接我板可以換,注意短路危险。

网友:
有调电压的,最大可以调到多少伏?

网友:
买个端子换了就是,不想花钱的话就把高压那边的端子锯掉,然后焊线接入

网友:
楼主为什么说端子有问题,没看出来是啥问题,看上去是正常的。
经典TL494电源

网友:
哦 仔细看了一下,是塑料隔板断了 可以拆了直接焊接进线到里面,这样更安全。

网友:
单独买插座不值当了,不如拆掉直接接线。

网友:
换套新的端子排吧,正品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