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顶针更换问题。

楼主(2025-04-29):
己确定是顶针的问题 导致漏水

但拆了之后这塑料盖盖子拿不下来,像是底部被粘住了。强拉部分塑料拉裂裂,应是铜螺鉧盖住了,用一字螺丝刀敲了几下没敲下来

然后去淘宝找了一下,竟然没有这样的顶针
只有这样的。

最后大家给点建议,我现在如果是只实在找不到配件。用502胶水把那个密封圈给粘起来。这样能行.?

更新问题 进水从这里进的,设计有的,估计调节水压平衡用的,能否在这里把它堵了。

网友A:
最好用软性的胶,不要动不动就502,502是脆性胶水,粘密封圈效果不好,而且502的耐水性也不好,
可以试试硅酮胶,补鞋胶,布艺胶之类的

网友B:
这是什么年代生产的燃气热水器呀,我15年前买的燃气热水器水气联动就已经不是皮膜了,如果是天然气热水器还是建议换新,燃气热水器按国家标准只建议使用8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年代生产的燃气热水器呀,我15年前买的燃气热水器水气联动就已经不是皮膜了,如果是天然气热水器还 ...

估计可能20年吧,原是液化气,我后来改成天然气。
那个顶针配件也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软性的胶,不要动不动就502,502是脆性胶水,粘密封圈效果不好,而且502的耐水性也不好,
可以试试硅 ...

能否在那个铜片的地方涂一个硅胶密封圈?这样效果如何?

网友C:
那个铜螺母是不是可以拧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铜螺母是不是可以拧下来的

应可以的,用钉子敲了几下没敲下来。因为没种配件 所以没拆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在那个铜片的地方涂一个硅胶密封圈?这样效果如何?

其实我就没搞清楚你是要粘哪里,只是因为介质是水才说不要用502的,
根据你后面的回帖看是要防止密封圈漏水,那就没办法粘了,粘住了顶杆也就动不了了,
还是想办法拆螺母吧,用WD40除锈再试试,没有专用工具可以试试剪刀,卡簧钳,镊子之类的,
把钢丝对折再把头部敲扁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就没搞清楚你是要粘哪里,只是因为介质是水才说不要用502的,
根据你后面的回帖看是要防止密封圈漏 ...

密封圈是好的(所以不打算用502),漏水是从顶针这里漏的,这个配件买不到,所以现在想法在顶针涂上硅胶当密封圈能行?
或者顶针拆了,损耗是密封损耗的,密封更换密封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密封圈是好的(所以不打算用502),漏水是从顶针这里漏的,这个配件买不到,所以现在想法在顶针涂上硅胶 ...

这种热水器以前修过,顶针里边一个小密封圈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可以的,用钉子敲了几下没敲下来。因为没种配件 所以没拆下来。

不能敲吧,不是孔两边有一字型凹槽吗,做一个特殊的起子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敲吧,不是孔两边有一字型凹槽吗,做一个特殊的起子拧试试

中间凹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热水器以前修过,顶针里边一个小密封圈坏了……

是这种?顶针密封圈好买,另外拧不出来现在。

网友:
很多时候明明你知道问题在哪,修的方案都搞出来了,就是卡在拆开那一步上

网友:
很多年前生产的热水器已经是水流传感器了

网友:
一整套水汽联动阀才50块。还修个毛线

网友:
拍照片,拼多多试试,很多很多,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顶针密封圈好买,另外拧不出来现在。

我修的时候也是破坏性拆除的,因为破坏了,所以又买了一套顶针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自力更生,手艺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用软胶,,最后不行就换总成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