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音频接收器5.0拆解

楼主(2025-04-29):
今天拆解一个数年前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具有三个多功能按键

可以夹在衣领或者口袋上

USB充电接口

连接有线耳机,也可以通过3.5mm插头连接到汽车音频输入接口

取掉外壳

采用YC1166蓝牙接收芯片

YC1166蓝牙接收芯片的外接晶振

采用锅片按键

背面的充电锂电池和麦克风

网友A:
电池经典,黄豆大小,哈哈哈

网友:
有没有真的立体声

网友:
还可以做的更小,整个蓝牙接收器就米粒大小,这个蓝牙是插外放耳机的,电池虽小,但是蓝牙5.0的省电啊,可以用很久。

网友:
能转到音响上吧

网友:
当年也买了一个索尼的带屏幕的这个玩意

网友:
电池太急促了

网友:
这电池看起来有点意思

网友:
电池肯定报废了,没有充电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经典,黄豆大小,哈哈哈

看空间,可以用长条电池

却给了这么耳机电池的大小

网友:
这个电池用的太节省了

网友:
电池可以换个更大点的。

网友:
这电池比蓝牙耳机里面的稍大

网友:
我觉得发射用的蓝牙比接收的实用

网友:
这电池太小了迷你版的

网友:
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为了小巧,电池只能这样了。

网友:
小不点的电池不知满电能撑得多久,电池保护充电管理集成在YC1166?

网友:
电池用不了多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