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是太山寨的山寨电源 - 酷腾多核王RC-450

楼主(2025-04-29):
手里有个不是太山寨的山寨电源,名叫酷腾多核王RC-450。为什么说他是不是太山寨的山寨电源呢,因为这个电源比一般的山寨电源做工好,但其本质还是山寨电源,我们来拆开看看里面有啥。

他这个电源是带插座的,可以把显示器也插到电源这边来,以节省排插。

这个电源的次级滤波要比一般山寨电源好一些,有六个滤波电容,一般的很多就只有四个。

风扇用的是0.16A的,品牌是alpine

这个被动的PFC电感还是假的,配重的。

变压器用的还是合格的,满足这个瓦数的要求。

主电容的参数如图,两颗200V 330UF的,品牌是Cheng,注意不是承兴。

这里还有个富之庆的电容,紫色的。

输出滤波电容是承兴的,这个应该是真承兴,先马等品牌常用。

这一颗是10V 1000UF

待机芯片,型号我不是太看得清楚。

这个是控制芯片,UTC7520D

网友:
不是山寨的山寨电源

网友:
不太山寨的山寨到底山不山寨?

网友:
没看出好在哪里

网友:
也不是多好的电源,凑合用罢了。

网友A:
市场上鱼龙混杂,找款好电源,有时也不容易

网友:
一看就是上寨瓦数根本不够

网友B:
今天刚拆了同款,里面的主芯片是SDC2921。接了块h61+G1620+4G主板当假负载,测试了各路输出的纹波,结果是12V合格,5V达到了80mv,3.3V达到了70mv,均不合格。12V是不超过120mv,5V、3.3V均不超过50mv。更换滤波电容,在输出端电容并联104电容均无效。至于那个pfc电感,压根就是个配重,无输出电线,也没接入电路。

网友:
至于主电容,写的是330uf,实测只有220uf,也不知道是否是个例。

网友:
山寨始终是山寨,没啥看点,追求的是将就能用

网友:
山寨无底线

网友:
假PFC,还不够山寨?

网友:
估计跟半岛铁盒一个水准的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大牌,但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鱼龙混杂,找款好电源,有时也不容易

确实如此

网友:
PFC是个摆设,符合山寨科技标准。

楼主:
发了个贴没想到那么多人回复。

网友:
输出肯定是不稳定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拆了同款,里面的主芯片是SDC2921。接了块h61+G1620+4G主板当假负载,测试了各路输出的纹波,结果是1 ...

你用的什么东西测的纹波,推荐推荐,我也去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