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上东芝双贴TH58TFT0DDLBA8H 写入才170M 正常吗?

楼主(2025-04-29):
刚刚开卡 测了下速度  没有开SLC  TH58TFT0DDLBA8H双贴

写入 全程是这个 速度  没有 掉速

楼主:
这个是 SM2246EN的 8贴TH58TEG8DDKTA20   感觉 这个速度更快呀

楼主:
这是前两天2246EN + 8贴TH58TEG8DDKTA20  的

网友A:
有点慢,0DDL双贴在2246en上速度300+。你把slc buffer改成自动试试。

网友:
祝贺你成功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慢,0DDL双贴在2246en上速度300+。你把slc buffer改成自动试试。

slc buffer设置0,应该是直写模式

网友:
双贴ODDL,应该才8CE,直写也差不多啦。

网友:
感觉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