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多个可调电源长时间不用都坏了,寻找下维修方法

楼主(2025-04-29):
动力源4850H有四个挂了3个,还有一个再坚持工作,100K电阻通电发烫,时间依旧就炸掉,有没有知道原因的,保险烧断。

楼主:
艾默生R48-3200e3500e改可调电源充电器方案,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可以配个调流小板首先对照板子型号内部元件是否一样,确定后再动手,3500和3200是一样的,注意不排除有不一样的,有改光伏充电器和可调电源两种方案,光伏调电压可以参考改可调电压方法,此方案本人目前并未实施稳定性可靠性目前并不清楚,是群里网友80元买的方案分享的,本方案为改可调电源方案
图中蓝色的关键词为:可调电阻采用220K10圈电位器,22K电阻只是5V到60V可调,电阻越大输出最高电压越高,电阻越小最大电压越小,需要注意电压高电流会变小,电压低电流大,总功率不超过电源本身功率

楼主:
分享下艾默生3200/3500改装方案,有没有改过的朋友,这个有什么注意的事情吗

网友A:
会不会是负载大了,或者散热问题

网友:
长期不用就挂闲鱼卖掉,坏的也可以卖钱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原件老化变质造成的

网友B:
艾默生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生产的工业级产品,做工用料好,质量可靠性高,我公司都是用的艾默生的多种产品;所以楼主一定要修好这种可调电源。话说:这电源坏的原因,就是长时间不通电,元器件变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艾默生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生产的工业级产品,做工用料好,质量可靠性高,我公司都是用的艾默生的多种产品; ...

放坏了,还是要经常通电一下

网友:
我从某宝买的电解电容,放时间长了都会怀孕。

网友:
改的应该不稳定…我也试过不过大部分都是改成固定电压使用的,一旦涉及到辅助电源我也就是试验一下了…用是不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负载大了,或者散热问题

不是,放时间久了估计内部受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享下艾默生3200/3500改装方案,有没有改过的朋友,这个有什么注意的事情吗 ...

艾默生 R48-3200e 3500e 改可调电源充电器方案,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 可以配个调流小板
首先对照板子型号内部元件是否一样,确定后再动手,3500 和 3200 是一样的,注意不排除
有不一样的,有改光伏充电器和可调电源两种方案,光伏调电压可以参考改可调电压方法,
此方案本人目前并未实施稳定性可靠性目前并不清楚,是群里网友 80 元买的方案分享的,
本方案为改可调电源方案
图中蓝色的关键词为:可调电阻采用 220K10 圈电位器,47K 电阻只是 5V 到 60V 可调,电阻
越大输出最高电压越高,电阻越小最大电压越小,需要注意电压高电流会变小,电压低电流
大,总功率不超过电源本身功率
拆掉低电压保护电阻R650(阻值308),拆除R621和R625(阻值2152),我在两头串上可调电阻50K,受手头材料限制。用了一个100K电阻并一个100K可调电阻实现的,效果完全相同,就是低压段调节有些快,这款电源40V以上比较稳定,正好适应情况。
另外如果想要太阳能DC输入或者直流充电桩供电,可以参考以下方法(此方案本人目前并未实施稳定性可靠性目前并不清楚,是群里网友 80 元买的方案分享的,本方案为改光伏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