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多块硬盘通电问题

楼主:
电脑上挂了多个硬盘,不详硬盘都长期通电。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硬盘切换开关

网友:
开箱拔线阿

网友:
只有辛苦一下开箱物理断电了

网友:
最好的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手动拔电,折中的办法可用系统的硬盘休眠功能。

网友:
物理断电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