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多块硬盘通电问题

楼主:
电脑上挂了多个硬盘,不想每一个硬盘都长期通电。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自动休眠的啊不用操心

网友:
找硬盘电源开关,有光驱位和后置的

网友:
敞开式机箱,手动插拔。。。。。。。。。。。

网友:
打开机箱,拔掉硬盘接线。

网友:
3楼说的对,自动休眠

网友:
路过~看看大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硬盘就是干活用的,至于这么心疼它啊。

网友:
硬盘长时间不上电,里面的数据会丢失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