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有知道的吗?

楼主:
捡到一个带屏幕的鸡蛋大小的盒子,底面有2个触点,一个电池盖板,侧面有浅槽~疑似插到座子上用的,

拧开电池盖,里面一颗小纽扣电池,再就难以拆解其他部分了,从电池仓里面看到有晶振样子的东东,孤陋寡闻的的我猜不到这是啥?大佬们帮帮忙看是个什么鸟?

网友:
定位追踪器?

网友:
有点像自行车的里程表

网友A:
自行车码表,我就经常丟了

网友:
自行车码表

网友:
骑行用的,自行车速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码表,我就经常丟了

那太小了吧,得下车眼睛靠近来看速度?

网友:
顺东有线码表

楼主:
在电池座上连个3v电源,啥反应没有,难道接通电路跟那2个触点有关?还是已经坏掉,接电没用?

网友:
是自行车的里程表。

网友:
自行车码表,一般情况有一根线,连接传感器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池座上连个3v电源,啥反应没有,难道接通电路跟那2个触点有关?还是已经坏掉,接电没用? ...

那两个触点是与底座接触,底座上有一根线接一干簧管,装在前叉架上,车轮辐条上装一磁铁,转一圈干簧管通一次,设置轮圈直径或者周长数据,就能计算速度、里程……

装电池没反应估计是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码表,我就经常丟了

这就是真相,我的是sigma 906

网友:
码表,配合车轮传感器工作,通常车轮转动一圈发出一个脉冲,码表进位并转换成速度。

网友:
自行车码表,车轮上有个传感器

网友:
山地车码表,配套的还有个计算器,贴在辐条上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