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DI945-2B网络计算机本地启动

楼主(2025-04-29):
养成好习惯,及时来数码之家做记录,否则日后自己都不记得了

送电开机,迅速按ctrl+alt+esc 就活久见,到了这里,也可能进入BIOS,可能与时机有关系
捷径是参见#11,开机按F12进入启动选择菜单,选择内部硬盘或者优盘
ctrl+alt+esc应该是进入BIOS,出现下面界面属于玄学

有了敲门砖,下一步就好办了 ctrl +u 进入到这里,活久见

选择第一项恢复默认设置,然后就从SSD启动了。但这是只管当下
若想日后不要再次开机出现原厂启动菜单,就是图中第三项中括号的x取消掉,有这个x是选中,无需保存,操作即是记录保存,立即生效

顺利进入OpenWRT,还看到了@8139 哥哥千兆网卡 8169

同时在路由器里面也看到了这台openWRT的IP地址
openwrt给这台设备验明正身了

原来这玩意叫OEM Centerm 派恩维尤系列,委托方叫 Centerm,可能委托富士康一类代工厂制造

根据线索,找到了Centerm的官网,它在全球POS机,银行瘦客户机领域有一定影响力

网友A:
正经人谁写日记呀

网友B:
这玩意默认好像是从网络引导,没硬盘引导选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默认好像是从网络引导,没硬盘引导选项…

~~~~~~~~~~~~~~~~~ ...

BIOS中可以设置从SSD启动
厂家启动目录,可以不让它出现
能从SSD启动,否则,我上图中OpenWRT如何启动呢
我肯定不会为了运行OpenWRT特意架设一个启动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中可以设置从SSD启动
厂家启动目录,可以不让它出现
能从SSD启动,否则,我上图中OpenWRT如何启动呢

看错了,你这个是DI945,我当成GI945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人谁写日记呀

正因为正经人谁写日记呀
所以,我这是备忘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bios里边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里边可以设置。

在哪里?你是有实操,还是分析?
我翻遍了也没找到。我分析这不是PEX带来的。是因为定位就是网络计算机,一般都是银行国企政府使用,它开机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上级服务器

网友C:
开机按F12,可以设置启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F12,可以设置启动设备

多谢,按F12选择启动设备
是选择一次,永久生效,还是一次性?

楼主:
已经把你按F12进入启动设备菜单,写入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F12,可以设置启动设备

感谢原创主/帮帮团 @aping365 原创的回帖
我想升级一下它的BIOS,你有它新的BIOS文件吗?
我当前是2011版本,机器贴纸也是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