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镇流器启动困难是什么问题?

楼主:
家里有2个电子镇流器日光灯,开灯瞬间,会随机性地闪烁。有时一开就亮,有时闪几下就亮,有时闪个几十下才亮。只要正常点亮之后,很稳定,不会闪。这个我确定是镇流器的问题,换了镇流器就好了。但是我测量过镇流器里所有的零件,都是好的,这种不稳定的启动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哪个零件有问题?

网友:
市面上电子镇流器参差不齐。除了少数高端品牌使用专用电路,大部分使用自激升压,电容谐振方案。
比较爱坏的就是谐振电容了

网友:
现在还用这个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和变压器老化

网友:
爱坏的就是谐振电容,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电子镇流器坏了换,或到废品店问老板要几个。

网友:
日光灯还有卖吗?

网友:
一般电容先出问题,排查也从它开始

网友:
我有十个新的,现在无用了

网友A:
主滤波电容换掉,容量加大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滤波电容换掉,容量加大50%

镇流器的不带电容,除非是电子镇流器,不过电子镇流器一般都不会打不开,要坏就彻底打不开,我家平房还在用着06年安装的镇流器灯

网友:
你说的这个情况一般是天冷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是你的灯管老化才会出现开灯瞬间会闪烁,灯管老化越严重,开灯瞬间闪烁会更严重。建议你代换一根新灯管试试,还有就是这种镇流器的日光灯可以改成LED日光灯管那种。

网友:
电子镇流器一般都是灯管老化会不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镇流器的不带电容,除非是电子镇流器,不过电子镇流器一般都不会打不开,要坏就彻底打不开,我家平房还在 ...

楼主说的是电子整流器嘛

楼主遇到的问题,多数是启动电容问题、灯管问题、滤波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