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样的磁盘分区应该如何扩大C盘?

楼主(2025-04-29):
一个500G的固态硬盘,几年前安装系统时怕Windows11用不习惯就安装了Windows10和Windows11双系统,但是实际上一直使用的都是Windows11。现在C盘可用空间就剩下20多G了,打算删除Windows10系统所占用的分区,用于扩大C盘空间,磁盘分区如下图所示:

因为Windows10系统所占用的两个分区在C盘前面,删除后可以用来扩充C盘吗?

从来没有动态扩充过硬盘,请熟悉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并告诉一下注意事项。

网友:
用分区助手应该没有问题,但为了安全,还是一定要做好备份,数据无价呀

网友A:
搞个1T的移动硬盘把文档、图片、视频、重要数据备份,然后在PE下面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分成两个分区,系统分区200G,剩下的做数据分区!

网友:
可以,就速度比较慢而已,不过任何操作前都必须做好备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1T的移动硬盘把文档、图片、视频、重要数据备份,然后在PE下面删除所有分区,重新分成两个分区,系统分 ...

我是不想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和软件,另一种方案是能否将整个C盘迁移到另一块硬盘上直接运行?应该可以吧,可惜我没做过,了解的给个建议。

网友:
如果删除最前面两个扩容还是容易的,PE下操作,删除前面两个,然后对第三个win11分区往前扩容就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DISKGEN ,傲梅都可以。
但还是建议备份重要数据然后再操作。

网友:
150G还能不够用,装东西太多了吧。合并很简单,备份好系统盘再操作就行

网友:
PE下傲梅试验,它会提示你可以不可以(真正操作前)

网友:
功能上都是可以的,DG和傲梅都支持分区扩展,只是操作起来速度会比较慢。建议也是先外接别的硬盘备份好重要数据和文档,毕竟哪怕极小概率的意外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网友:
软件都可以,建议还是把文件拷出来格式化重新分区。

网友:
可以呀,我用的是图吧工具箱,把一个闲置的盘分点出来分配给c盘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因为有一定风险并且速度会很慢,重要的并不是急需,C盘还剩下20多G的空间呢,如果清理一下应该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因此就先不折腾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B:
我的电脑2个硬盘,一个系统盘是M.2的,2个分区,系统区100G,另一个1T的西数机械硬盘是数据盘。我想操作的时候,先把数据盘拿下来。只有系统盘的C,D。两个分区。然后将D盘的数据复制到移动硬盘备用,待扩容完成后,再恢复原样。不知这样做行吗?

网友:
把c盘个人文档转到其他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2个硬盘,一个系统盘是M.2的,2个分区,系统区100G,另一个1T的西数机械硬盘是数据盘。我想操作的 ...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比我这个还简单些。但是你也在磁盘管理中看一下分区分布吧,我这个恢复分区挨着系统分区,然后才是数据分区,你看看你的是怎样分布的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比我这个还简单些。但是你也在磁盘管理中看一下分区分布吧,我这个恢复分区挨着 ...

我这与你的也差不多。我是一个512G的M.2。分2个区。前面是100G系统区,其余的就是数据分区了。

网友C:
我的电脑C盘一直分90G,常年累月C盘剩余空闲容量在50G多点,主要是我从来不在C盘安装、下载任何东西,隔段时间清理一下系统盘,动则120G、150G甚至200G的C盘都不够用,是不是在下载、安装文档 应用程序的时候都是一路默认,从来没管过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C盘一直分90G,常年累月C盘剩余空闲容量在50G多点,主要是我从来不在C盘安装、下载任何东西,隔段 ...

有一个企业微信的数据默认放在C盘了,估计几年用下来会增加一些空间,其他还真没有什么。主要是暂时C盘还够用所以也没有迁移到其他硬盘,怕迁移后找不到历史资料了,另外也没有去清理掉一些临时文件。

想扩大分区主要原因到不是C盘现在不够用了(还剩下20多G),而是感觉剩余空间变小了,并且还闲置了Windows10所占用的空间。但是根据网友的说法来看,动态扩大有两个麻烦,一是有风险,这个在意料之中,二是速度很慢,这个以前倒是不清楚,所以就先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企业微信的数据默认放在C盘了,估计几年用下来会增加一些空间,其他还真没有什么。主要是暂时C盘还 ...

进入PE,用DISM++备份整个WIN11,然后删除原先的三个数据分区,重新合并成一个大分区后用DISM++再解压刚才的备份到分区内就可以了,记得重做一下EFI引导分区否则新的分区ID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