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今天清理垃圾,翻出一个64细分2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看拨扭开关最大电流应该是3A,但额定电压多少不清楚,可能24v,也可能36v48v50v,应该是20年4月3号产的,上面四个接线端子分别是信号公共端,脉冲,反转,脱机,不清楚是共阴还是共阳,估计是共阳,因为平时三菱plc用的多。下面六个端子就是4根电机线加正负电源了。不知道这玩意儿好的还是坏的,反正没什么用,这种信号公共端的你要么共阴要么共阳,通用性差,西门子三菱只能二选一。

非常好拆开,上下两个盖子,中间一体铝盒。

正反面电路板

铝片和散热垫,不错收下了。我还以为是一体式驱动模块,原来还是散mos管拼凑的,FR024N,50多V十几A,那这个驱动器应该是36v及以下的。

正面一个51单片机和一堆驱动隔离芯片,以及一个lm317应该是内部供电的。

中间有两个很显眼的电阻,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焊脚跟底下的二极管连在一起的,测了下两脚阻值,为零,莫非管子有短路。

把电阻剪下来测测,还是0.6欧,除去0.3欧表笔电阻,那这电阻0.3欧左右,应该是分流器了,估计是作为电流过载保护用的。那这个驱动器应该没有坏,是好的。

当然,现在它坏了,散热铝片还不错,收藏了,剩下的垃圾就没利用价值了。

结束谢谢

网友A:
看里面的电容就能大概估算出额定电压

网友B:
这个就有点寒酸了,性能应该比价差

网友:
51单片机的?

网友:
就这么扔了啊?ST的LM317也不要啊?留着当料板也好啊。

网友:
之个应该是早期的产品了吧?竟然还有芯片座,插上去的,对于一个驱动器来说,这样的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个驱动器算是比较复杂的了,现在我用的就更加的简单,不到20块钱一个,也很好用的,电压12-36V,支持64细分,使用中各种热插拔都没坏过。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用它电机的噪音比较大点,电机工作时叽叽叽的不太舒服,精度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的电容就能大概估算出额定电压

是的,63v电容,考虑到55v的mos,估计是36v及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有点寒酸了,性能应该比价差

性价比肯定差,因为性能不咋地,但价格很高,这么个驱动器能在某宝买十个二十块钱的42驱动器

网友C:
步进电机对个人来说实在是没啥用,除非自己做雕刻机或者3d打印机之类的

网友:
捡到电子垃圾有个习惯,认为修不好或者搞不懂的,就把所有元件拆下来,然后把板仍了

网友:
做工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对个人来说实在是没啥用,除非自己做雕刻机或者3d打印机之类的

以前自学plc时买过,现在就完全没用了,卖二手还不够运费的,就拆了给坛友做贡献

网友:
工控产品越做越好。性价比没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