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360j501p行车记录仪突然无法开机了

楼主(2025-04-29):
无法开机了55555 求大大们给出出办法。

没有找到ks二极管。

不是电池问题。
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刚好换个新的

网友:
这就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小的黑色电阻坏了你根本不知道多大数值的

网友A:
别跟360玩了,那家伙太流氓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sd卡座焊点那里的胶清理下,然后整点酒精到卡座里冲洗下。我修过一个,研究了半天没研究明白,最后卡座清理了下好了

网友:
别折腾了,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
别跟360玩,那家伙太流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跟360玩了,那家伙太流氓了

360卫士虽然很流氓,但感觉360的记录仪还可以。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趁机换个新的,这个修修练手

网友:
先查是不是供电问题,强制飞线进内部供电,如果可以,那么查一下供电线路上的mos管。
要是供电好的无法开机,查一下主元件有没有虚焊。
再不行就换吧。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卫士虽然很流氓,但感觉360的记录仪还可以。

好吧,我一直没有安装这个

网友:
刚修好个G600,充电管理芯片坏了,充不进电,直接外挂了个4056进去

网友:
测一下电流就知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换新吧,可靠性最重要

网友:
没必要折腾,废人费时间!

网友:
1.测测短不短路
2.接上可调电源 看下电流

完事儿,吃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