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8V充电器初级电路看不懂了

楼主(2025-04-29):
这个电源容易保护,就是灯一闪一闪的,
电源芯片供电一路是整流桥后边通过两个电阻接到芯片供电端,
一路是变压器经过二极管FR107整流到滤波电容,接一个5.1k电阻到负浪费电能,然后又接了一个三条腿的类似双二极管的到芯片供电,感觉5.1k和双二极管有点多余,还有整流桥输出端+-间端并接了三个330k电阻浪费感情

网友:
三个330k电阻是为了断电时给大电容放电的。

楼主:
丝印 5A2RLP,型号 NCP1251,这芯片好像用的还挺多。
初步判断来自变压器端的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
设计好的电路不可能没用,只是我们能力能否理解的问题。我们常从原理方面去考虑,常常忽略过渡过程。很多看似无用的部分,恰恰是过渡过程所需要的。

网友:
一个元件意味着一分成本,也就是一分钱利润不见了。你猜……

楼主:
我把三个脚的拆了,原来想用0欧电阻短接,大小都不合适,拆机电感不少,正好弄成π型滤波,
不过试机时不启动,测芯片电源才1.2V,然后把那个5.1k电阻拆了,再试机,电源启动,就是启动的慢一些,
重新测芯片供电电压,由原来的11V多变成了12V多,电容耐压标称一个35V一个50V,暂不怀疑它们有问题,在滤波电容上并接了个50V100uF启动更慢,电压也是12V多,估计这下没事了,再不行我就把FR107换成肖特基了,不过手头没有100V的肖特基,都是20-40V的,
刚淘宝查了100V的1206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有DS110、DSK110、K110等,有机会买几个,

网友:
应该有个参比电阻反馈,电压超了直接保护,周而复始

网友A:
厂家真愚蠢,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真愚蠢,费力不讨好

小心被误伤哦,兄弟.

网友B:
检查框起这个电容,是虚焊还是坏了
隔离二极管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框起这个电容,是虚焊还是坏了
隔离二极管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没虚焊,我把电压调低了,好像那里就有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框起这个电容,是虚焊还是坏了
隔离二极管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今天肖特基二极管收货了,换上去没发现问题,不过换下来的快恢复二极管居然是击穿的,我想它在上面时虽然没测出损坏,但很可能状态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