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前两天没事逛看到个SM3260AD+东芝颗粒的U盘没忍住

楼主(2025-04-29):
前两天没事逛看到个3260AD+东芝颗粒的U盘没忍住
现在U盘价格也便宜,看它速度也算不错,实在没忍住!

到手的样子

主控慧荣3260AD+东芝MLC颗粒(正片,白片,黑盘不会认,但卖家有风枪拆颗粒图是从SSD固态上拆下来的,我担心是低温锡发热后出现虚焊啥的问过卖家,卖家说是用的中温锡焊接的,质量上给我保半年,不过我也不是一直大量数据写入,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

读取和写入测试  文件大小:19.2GB(4个相同的4.81GB系统安装包)

写入130多

读取160多

购入的重要原因是比较偏爱东芝的颗粒,因为以前买过这个盘(麦克赛尔maxell 乐酷32G)很喜欢它的颗粒就是东芝的(之前买过两个不过被睿登USB3.0表头弄坏了,睿登也赔了我2个其它品牌的U盘不过是TLC的,一直可惜我那个U盘,后来又到官方买了一个可惜是TLC颗粒的了,后来没办法只有到闲鱼花高价85元又买了一个MLC的麦克赛尔maxell 乐酷32G

网友A:
不是,你为毛不买积分商城那个128G的,价格还差不多…

~~~~~~~~

网友B:
这个效果可能比起大头的2251-07都还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为毛不买积分商城那个128G的,价格还差不多…

128G的已经有2个了,也是之前和论坛朋友买的,好像是叫无奈还是啥的买的,这次主要是看上这个东芝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果可能比起大头的2251-07都还差点

这次买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偏爱东芝颗粒

网友:
我想买创见的64G才15一个,不过要买10个才包邮  TLC的速度有点慢

网友:
以前东芝mlc的挺快的

网友C:
麦克赛尔酷乐32g这个U盘我也有个,也是京东mlc的版本,当时论坛这盘买的人不少

网友D:
那个maxcell论坛里推荐的时候,我也买过,当时论坛买的人不少,好像当初觉得没什么就图便宜点,但现在看来这个u盘算比较靠谱的了,后面买的西瓜盘就纯粹是玩玩的东西,资料存上过段时间读取就严重掉速,掉到几兆/S。东芝的片子也要搭配好的主控,不然速度也发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麦克赛尔酷乐32g这个U盘我也有个,也是京东mlc的版本,当时论坛这盘买的人不少 ...

是的,我是那个时候才知道有SLC、MLC和TLC之分的,之前傻傻的只知道看容量然和看是否扩容盘,之后又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其它MLC的U盘,使用感受还是东芝MLC这个最好用,所以才对东芝颗粒特偏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maxcell论坛里推荐的时候,我也买过,当时论坛买的人不少,好像当初觉得没什么就图便宜点,但现在看来 ...

嗯,感受一样的,跟我手里的一些U盘比较我也是觉得是maxcell  32G MLC版这个最靠谱。主控不懂,也不知道该选哪样搭配好,想选maxcell 这个主控好像市面上没有这种方案的主控可选。之前买论坛那两个128G U盘主控是银灿903的,OTG连接手机后再插XP系统上经常出现需要格式化然后需要到WIN7以上系统里修复一下才能正常在XP系统中使用,所以对903主控也不是太喜欢。不过现在换电脑了我装的WIN10系统,目前还没有出现之前那个情况。

网友E:
这种小u盘发热,并不是很大,担心虚焊有点杞人忧天。只要颗粒靠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小u盘发热,并不是很大,担心虚焊有点杞人忧天。只要颗粒靠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F:
好颗粒好主控。中温锡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实在不放心,拆下来换成高温无铅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颗粒好主控。中温锡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实在不放心,拆下来换成高温无铅锡 ...

谢谢指点。别说高温,就算低温锡我都怕搞不定,因为从来没自己做过U盘,手里还有论坛换的两个2.0空主控板等那天心血来潮时再先练练手

网友:
东芝的mlc速度可以

网友G:
3260ad这主控还凑合,配英特尔cnd1速度中规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G:
3260ad这主控还凑合,配英特尔cnd1速度中规中矩

不懂主控,谢谢点评,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别说高温,就算低温锡我都怕搞不定,因为从来没自己做过U盘,手里还有论坛换的两个2.0空主控板 ...

真没那么难,BGA132和BGA152焊点那么大的间隙,只要不是放偏了或者手抖了,成功率几乎100%,比TSOP48稳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没那么难,BGA132和BGA152焊点那么大的间隙,只要不是放偏了或者手抖了,成功率几乎100%,比TSOP48稳的 ...

谢谢啊!听你这么说又多了一点信心,有空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