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流的做工用料:美国产的n-tron108tx工业交换机拆解

楼主(2025-04-29):
参数是8口100m,供电用的是最高30v,里面自带dc-dc,宽电压输入,我测试用12-24v都能用。,一起来看一下来自美国产的工业交换机的豪华阵容

网友:
价格估计伤不起…

~~~~~~~~

网友:
价格很贵吧

网友:
为了可靠性不得不堆料啊

网友:
才100M的啊

网友:
那么疑惑来了,怎么就是一流的做工用料呢?

网友A:
只要出的起价格,堆料不是问题。
TB全新1500

网友:
好多排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出的起价格,堆料不是问题。
TB全新1500

什么?你说多少?什么1500?

网友:
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封装的网络变压器,那两块像内存颗粒样的东西,应该是网络变压器吧

网友:
不过这个百兆的交换机,看板子新的应该也就是最多几百块钱的样子吧,2-3百?

网友:
应该是以前的老物件

网友:
感觉也是一般般

网友:
做工有料再好也不能弥补百兆的短板,可惜了。

网友:
工控百兆绰绰有余,要的是稳定,丢在机箱365天/年X10年不用打理

网友:
工业交换机可不是简单的堆料,那是更严谨的设计

网友:
做工不错,估计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不懂这些,不知道怎么判断是否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