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次不算完美的UT58B维修

楼主(2025-04-29):
前面的UT58A还没有修好,昨天朋友给了一块UT58b内胆,通电不显示,

测量主芯片没有基准电压,怀疑芯片坏,正好有前面买的准备修UT58A的icl7106,40脚的,热风枪不好,属于那种可以用用的手拿一体风枪,好久才拆下原装的芯片,

拆的时候没注意2边的2个焊点是lb*、 hold*,原装是42引脚7106,

比较特殊,lb是低电量显示,hold是自锁,换好都没有注意到这2个焊点功能,今天准备扔掉原来的芯片时,才注意到这2个焊点连接到芯片里面的,百度了一下才知道2个脚功能。现在应该是没有低电量显示和hold自锁了,不过按hold键显示H,数字不会锁定。

网友A:
换7106就好了啊?多少钱一片

网友B:
可以淘宝再买一个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7106就好了啊?多少钱一片

淘宝上很便宜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淘宝再买一个换了

没有搜到42脚的

网友C:
有点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可惜啊

原来的芯片是阉割的44脚芯片

网友D:
凑合用吧

想全部修复就发厂家售后

网友:
不错不错,又救活了一块表!楼主继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凑合用吧

想全部修复就发厂家售后

厂家问了没有配件了,不值得,运费都快和东西价值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