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8开机自动关机或重启、且不充电,USB管理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4-30):
俺小儿的同学家的iPad8于本月21日下午送修,当时测试为可以开机,刚进系统可能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有时进入系统后马上重启

同学爸爸口头说要慢慢修,越慢越好,就是担心某同学玩游戏不好管控,上周五即25号下午又在问我修好没,这些天较忙点,又加上MINIWARW烙铁评测拍图发贴耗时活,就没有及时给同学家修IPAD

终于有些空了,拆机开工,这台机是二手扩容+组装的机,内部很不整洁,很早之前摔变形拆机矫正过,所以上面聊天记录中有之前的拍图

插上充电线测试USB5V输入忽高忽低至4.4V

根据维修经验判断应该是USB管理IC出问题了,业界也叫U2

U2被屏蔽框挡住了很多,用打磨笔切割下屏蔽框

不拆主板维修,须对电池做好隔热保护,不然等下拆焊U2时就吹熔电池边缘了

显微镜下的样子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USB管理IC

这时再插充电线测试USB5V输入电压不波动了

刚好论坛评测活动获得的TS21烙铁来用用看

360度轻松可焊接iPad主板,配合进口吸锡带拖平U2的焊盘

拖平后的样子,屏蔽框后来又切割了点点,不然下方不好拖锡

打上阿尔法焊油准备焊接新的USB管理IC

同样用快克861直风枪焊好U2

与点位图来个合影

装上屏幕测试,开机了,也不自动关机或重启了

进入系统查看重启日志,4月20号下午就开始出问题了,从重启报告中分析就是充电charger相关的问题

插上充电线,充电正常

拆下屏幕,准备装机

主板装上屏蔽罩

扣上屏后稍清洁下内部,已上能清洁到的最佳程度了(擦不掉了)

开机进入系统

用固定夹固定好屏幕,因为触摸屏边缘有粘胶水,至少得1小时后才能干

完美修复iPad8自动关机重启不充电的故障
END

网友A:
深夜发帖,辛苦啊!
USB管理芯片损坏,跟充电电源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夜发帖,辛苦啊!
USB管理芯片损坏,跟充电电源有关系吧。

嗯,有关系的

网友B:
猜测是小孩玩游戏,边充边玩,估计还用的是杂牌充电器及线,学校是4:50放学的,重启日志报告是5:35开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小孩玩游戏,边充边玩,估计还用的是杂牌充电器及线,学校是4:50放学的,重启日志报告是5:35开始就有 ...

纹波太大的吗?

网友C:
U2问题跟随苹果这么多年还是没能彻底解决啊。不过也好,毕竟也创造了GDP。

网友:
能干,学习到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问题跟随苹果这么多年还是没能彻底解决啊。不过也好,毕竟也创造了GDP。 ...

充坏它总比坏其他器件好

网友D:
为大婶的手艺点赞

前几天偶强修自家的iPad Air,没设备、没手艺,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大婶的手艺点赞

前几天偶强修自家的iPad Air,没设备、没手艺,放弃了 ...

你努力下也可以的,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努力下也可以的,加油

那个U2的锡吹都吹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U2的锡吹都吹不化

主板拆下来,或者分离开后壳抬起来些,热风枪380-420度80风以上吹
iPad air很多位置都是有打黑胶的,需要专用刀片把IC边胶割下

网友E:
不了解想问一下:不拆主板直接焊的优势是什么,这样吹电池不会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了解想问一下:不拆主板直接焊的优势是什么,这样吹电池不会炸吗

省时间喽!!要隔热啊

网友F:
第一眼就感觉框割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眼就感觉框割少了

此易损件PCBlayout设计在屏蔽框下方,实属不便维修

楼主:
4月份生意差,5月份生意更差,连续几天都没什么生意

网友G:
汉字博大精深,慢慢修的慢慢需要把握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汉字博大精深,慢慢修的慢慢需要把握进度

汉字博大精深,老外学中文都比我们学英文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