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断头金士顿DTMAX 256G U盘修复

楼主(2025-04-30):
某鱼上看到有个断头的金士顿DTMAX 256G U盘出售,看板子感觉可以飞线修复,就当SM2320+Bics5芯片拍了。
收到了好久了,拖延症到现在才尝试修复。

到手后看到确实USB头断掉连带着焊盘撕掉了,几乎没有能用的焊盘了,如下图:

背面图,只找到这个型号FH12808UCD1-23参数,单颗128G,2CE,4DIE闪迪的Bics5颗粒,速度好不到哪:

只能挨个飞线做针线活了,于是把掉焊盘的Pin刮板飞了线,打了绿油加固,如下图:

找个新的3.0的头子先焊上固定脚,不太牢靠的感觉:

然后在处理正面的飞线,这一步简单,一根一根对应焊好即可,有点丑:

焊好后迫不及待的上电脑测试,成功识别,跑下测速看看是否工作在USB3.1下:

测速正常,至此断头掉焊盘DTMAX修复完毕。在研究下怎么装上外壳,当个SM2320G的盘使用。
听说这款盘缓内就21G,出缓一百多兆速度,等闲下来来考虑换个直写颗粒玩玩(大概率拖延烂尾)。

网友A:
sm2320+bics5有直写固件,你测下如果原厂不是直写,可以刷下直写。

网友:
盲猜是容量小,直写速度起不来,但是为了卖点,刷的模拟slc固件。这样有happy time,也有卖点

网友B:
不换板子,还是容易断的

网友:
居然没翻车多少米

网友:
happy time    有点。。。

网友:
祝贺捡漏成功,这速度可以当硬盘用了,搞个wtg毫无悬念

网友:
只靠两个固定脚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
可以把背面的地刮开,用金属脚或者直接堆锡,焊接到usb前面的外壳那进行加固。

网友:
恭喜恭喜,没有翻车,成功上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板子,还是容易断的

跳线预留了长度,焊接牢固的话,应该断不了。

用起来U头可能有晃动的感觉,如果像cnc外壳那样两半壳夹住U头的话,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320+bics5有直写固件,你测下如果原厂不是直写,可以刷下直写。

拷了不到8G就出缓掉到100M了,我找个Bics5只写固件刷上看看,感觉这小容量颗粒跑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换板子,还是容易断的

后面给USB固定腿加点绿油加固一下

网友:
USB尾部可以糊点胶

网友:
难怪测速极佳,这款盘缓内就21G

网友:
捡漏成功!
多少钱?壳子呢?

网友:
祝贺捡漏成功  9楼可以的

网友:
有实力捡啥漏都行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