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金士顿SV300S37A120g固态3天CrystalDiskInfo信息对比

楼主(2025-04-30):
以下是金士顿SV300S37A120g固态3天CrystalDiskInfo信息对比
4月28日,通电次数1997,可以看到01、C3、C9、CC都是为0的

4月29日,通电次数1998,可以看到01、C3、C9、CC都有很大的数据,当天重启(电脑未断电)后数据依然存在

4月30日,通电次数1999,可以看到01、C3、C9、CC又齐刷刷的变成了0

。。。。。。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2281好像就这样

网友:
可能固件里面有enable c3=0这种设置吧

网友:
SF2281主控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检查一下数据线接口,卡不紧也会有偏差。

网友A:
重开过卡,开卡时没办法参考新增坏块,只能参考原厂,遇到不稳定块就会这样,但是固件能自动替换掉。这样的盘建议开好后跑一圈,断电再次上电再跑一圈,尽量发现坏块并自动屏蔽。mst又不懂怎么弄,没耐心。
虽然是自封片,也比山寨的黑片强,只要数据不丢失,校验能过,就这么用呗,能开卡的固态就是方便,挂了很快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开过卡,开卡时没办法参考新增坏块,只能参考原厂,遇到不稳定块就会这样,但是固件能自动替换掉。这样的 ...

好的,谢谢兄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