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 想用18650弄个12v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5-04-30):
想用18650,弄个12v的移动电源

方案1---并联,type-c 输入,用升压板,升级到12V输出,充电方便

方案2---串联,12v充电器充电,12v输出, 充电要专用充电

两个方案 是否可行,哪个更稳定可靠?
求助大佬赐教

网友:
方案2安,买个pd诱骗器小板,还是可以手机充电器快充的,不过就是充不满,pd诱骗器输出是12v,3串是12.6v不过对电池好,相当于充电到80%左右4v/节

网友:
2个方案都各做一个啊。

网友:
方案1可以不用考虑电池均衡

网友:
移动电源必须得容量大吧,那肯定的先并联增加容量然后再串联升压,最后用保护板做保护,既不过放又不过充

网友:
三串比较方便,降压转换率也高一丢丢!

网友:
并联升压损耗大,但不需要做平衡,串联损耗小,需要做平衡充

网友:
肯定是第二个方案好啊,损耗小

网友:
串联的效率高些

网友:
第二个方案输出不是恒定电压,所以两个方案没有可比性

网友:
要先看对输出的要求再说方案吧

网友:
串联呗,不信两套都做,使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

网友A:
第一个简单,直接充电宝就行咯。主板3~4元,诱骗芯片2~3元,输出12V,或者是ups模块不到10块钱,因为经常停电我多年前就给每个路由器配了这个,缺点1效率较低,2因为是廉价方案功率较低只有1A多电流,想用在大电流场合不行。
因为电池利用效率低后来我就改3串电池串联了,这个也有成品模块价格比较贵,根据电流可以选升压型和等压型,不要买我划×的,这种效率低非常烫3分之一的电能都转换升降压时损耗掉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简单,直接充电宝就行咯。主板3~4元,诱骗芯片2~3元,输出12V,或者是ups模块不到10块钱,因为经常 ...

这个怎么样
可以吗?

网友:
方案二,串联效率高

网友:
18650又贵,容量又低,换21700吧。
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