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FMD辉芒微FT61F023 ADC电压表

楼主(2025-04-30):
FMD辉芒微FT61F023有10位ADC
今天测试一下搭一个简易电压表,
基准电压用的芯片内部3V  采用多次采样求平均的方法

测试值跟万用表一致
用这个IC配3位数码管就可以做成网上几块钱一个的电压表

网友:
10位有点低

网友:
学习了,很有吸引力

网友:
看了就顶,是我美好的品质(现在看什么都要钱啊)

网友A:
那个地方买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买的板子啊

自己画的板,把IO口引出来方便搭电路测试

网友:
想学单片机 代码一行都看不懂

网友B:
FMD辉芒微 烧录器调试器贵啊

网友C:
佩服,能分享源程序学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D辉芒微 烧录器调试器贵啊

还好,网上买的,6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能分享源程序学习么?

晚一点上传代码,这个小 电脑太不方便了,

楼主:
ADC部分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int res=0;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IAL (void)
{
    ANSEL = 0B00000100;   //1->关闭上下拉及数字输入
                          //使能AN2为模拟输入
        ADCON1 = 0B01100000;
    //bit7 DIVS ADC分频时钟源 0->sysclk 1->LIRC
    //bit[6:4] ADC转换时钟 110->sysclk/64

        ADCON0 = 0B11001001;
    //Bit7:                ADFM=1,结果右对齐 0左对齐
        //Bit[6:5]: VCFG参考电压
    //                        00-参考电压VDD
        //                        01-参考电压内部2V
    //                        10-参考电压内部3V
        //                        11-参考电压Vref
        //Bit[4:2]:        CHS=010-选择AN2通道
        //Bit1:                GO/DONE,AD转换状态位1启动转换 0转换完成
        //Bit0:                ADC使能 1开 0关

        delay_us(200);  //打开ADC模块后,需等待ADC稳定时间Tst(~15us);当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时需等待内部参考电压的稳定时间Tvrint(~450us)
    delay_us(200);
    delay_us(50);
}

//读取通道ADC值
uint GET_ADC_DATA (uchar AN_CH)
{

        uchar        ADCON0_buff;  //ADCN0参数缓冲
        uint        ADC_value = 0;  //ADC值
        uint        ADC_DATA=0;  //ADC数据

        ADCON0_buff = ADCON0 & 0B11100011;//清空通道值 bit[4:2]000

        AN_CH <<=2;   //2通道为010 左移2位为 01000
        ADCON0_buff |=  AN_CH;   //Bit[4:2]:CHS=010,选择AN2通道

        ADCON0 = ADCON0_buff;         //重新加载通道值
    delay_us(2);
    //TACQ延时2us,外部串联电阻小于21kΩ
    //TACQ延时4us,外部串联电阻43kΩ
    //TACQ时间:必做,通道切换到GO/DONE置1的时间,保证内部 ADC 输入电容充满。
    //TACQ > 0.09*(R+1)us;R为外部串联电阻(kΩ),串联电阻越小越好,最大不要超过50kΩ

        GO_DONE = 1;    //启动ADC
                   //采样保持时间Tsysclk/N (N=2 for 2T,4 for 4T)
    NOP();
    NOP();
        while( GO_DONE==1 );           //等待ADC转换完成
    //从GO_DONE = 1 ---> GO_DONE = 0,转换过程需要13.5TAD ~14.5TAD
    //TAD(us)与转换时钟Fosc/ADCS[2:0]有关

        ADC_DATA =  ADRESH;  //ADC结果高8位
        ADC_DATA <<=8;  //左移8位,准备或上ADC结果低8位
        ADC_DATA |= ADRESL;   //或上ADC结果低8位 10Bit ADC整合
        ADC_value =  ADC_DATA;

        return  ADC_value;  //返回ADC值
}

//ADC转换
void ADC_convert(uchar chn)
{
        uchar j=0;
    uint k=0;  //定义变量
        for(j=0;j<30;j++)   //循环测30次
    {
                k=k+GET_ADC_DATA (chn);  //累加
    }
    res=(k*10UL)/1024;  //转换成显示电压
        //参考电压是3V 100倍就是300 上面测了30次,这里只要10倍
}

楼主:
显示部分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lcd12232.h"
#include "jishi.h"
#include "ADC.h"

uchar table1[ ]={"2025-  -  week "};        //要显示的字符
uchar table2[ ]={"0123456789"};        //要显示的数字
uchar time_num[ ]={"00:00:00 0.00V"};  //显示时间及电压

void lcd_display (void)
{
    uchar k,j;        //声明变量,用于循环显示字符
    table1[5]=table2[month/10%10]; //月十位
        table1[6]=table2[month%10];        //月个位
        table1[8]=table2[day/10%10];        //日十位
        table1[9]=table2[day%10];        //日个位
        table1[14]=table2[week%10];        //星期个位

        lcd_write_cmd(0x80);//写命令,从第二行第1位开始
        for(k=0;k<16;k++) //总共用了11个字符8位码+3位空
        {
                lcd_write_dat(table1[k]);
        }

                time_num[0]=table2[shi/10%10]; //时十位
                time_num[1]=table2[shi%10];        //时个位
                time_num[3]=table2[fen/10%10];        //分十位
                time_num[4]=table2[fen%10];        //分个位
                time_num[6]=table2[miao/10%10];        //秒十位
                time_num[7]=table2[miao%10];        //秒个位
                time_num[9]=table2[res/100%10];        //电压
                time_num[11]=table2[res/10%10];        //电压
        time_num[12]=table2[res/1%10];        //电压

                lcd_write_cmd(0x90);//写命令,从第二行第1位开始
                for(j=0;j<14;j++) //总共用了11个字符8位码+3位空
                {
                        lcd_write_dat(time_num[j]);
                }
}

楼主:
屏驱动
//LCD12232
//1->VSS 2->VCC 4->RS/CS 5->RW/SID 6->EN/SCLK
//7-14 -> DB0-DB7 15->PSB 16->RST 17->BLA 5V 18->BLK 0V
#include "SYSCFG.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cs PA5  //
#define lcd_sid PA6  //
#define lcd_sclk PA7  //

//LCD12232串行方式
void write_byte (uchar data1)  //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一个字节的8位
        {
                 lcd_sclk=1;           //先置高电平,准备读取数据
                 if((data1 & 0x80)==0x80)
        {lcd_sid=1; }
        else
        {lcd_sid=0;}//1000 0000左移i位再按位与2个1得1
        delay_us(5);
        lcd_sclk=0;           //下降沿数据变化
        delay_us(5);
                data1<<=1;

        }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写命令
{
        delay_ms(10);
    lcd_cs=1;        // 片选,高电平有效
        write_byte(0xf8);   //第一字节 1111 1000 bit2 0表示从MCU到LCD bit1 0表示指令
        write_byte(cmd & 0xf0);        //第二字节 1111 0000 按位与,传送高4位
        write_byte((cmd<<4)&0xf0);        //第三字节 左移4位 传送低4位
        lcd_cs=0;                //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_ms(10);
    lcd_cs=1;        //片选,高电平有效
        write_byte(0xfa); //第一字节 1111 1010 bit2 0表示从MCU到LCD bit1 1表示数据
        write_byte(dat & 0xf0);        //第二字节 1111 0000 按位与,传送高4位
        write_byte((dat<<4)&0xf0);        //第三字节 左移4位 传送低4位
        lcd_cs=0;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ing)          //写字符串
{
        while (*string !='\0')        //直到字符串结尾才跳出循环
        {
                 lcd_write_dat(*string);          //把字符串写入
                string++;        //下一个
        }
}

void lcd_init()
{
//        lcd_psb=0;        //1并行0串行
//        lcd_rst=1;
        lcd_write_cmd(0x30);        //0011 0000基本指令8位
        lcd_write_cmd(0x0c);        //0000 1100开显示,光标关
        lcd_write_cmd(0x01);        //0000 0001清屏
//        lcd_write_cmd(0x02);        //0000 0010清DDRAM
//        lcd_write_cmd(0x06);        //0000 0110光标及显示右移一位
//        lcd_write_cmd(0x0e);        //0000 1100开显示,光标开
//        lcd_write_cmd(0x0f);        //0000 1111开显示,光标开,反白
//        lcd_write_cmd(0x36);        //0011 0110扩展指令8位开绘图
//        lcd_write_cmd(0x34);        //0011 0100扩展指令8位关绘图
//        lcd_write_cmd(0x80);   //1000 0000第一行开始
//        lcd_write_cmd(0x90);        //1001 0000第二行开始
}

楼主:
main部分
// Project:  test.prj
// Device:   FT61F023-RB SOP16
// Memory:   PROM=2Kx14, SRAM=128Byte, EEPROM=256Byte
// Description:
// ADC通道2 PA2 检测电压,LCD12232时钟显示电压
// RELEASE HISTORY
// VERSION DATE     DESCRIPTION
// 1.0   2025-4-30   首版

#include "SYSCFG.h"   //
#include "lcd12232.h"  //LCD驱动
#include "display.h"  //显示
#include "jishi.h"   //计时
#include "ADC.h"  //AD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0-65536
#define led PA4  //秒闪灯
uint num; //定时器溢出次数,用于定时

//上电系统初始化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bit7 0->LIRC=32K 1->LIRC=256K
                            //bit[6:4] 111->16MHz/2=8MHz,0.125us
                                                    //bit0 0->外部 1->内部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TRISA = 0B00000100;                //PA2输入 PA4 PA5 PA6 PA7 OUT
        TRISC = 0B00000000;                //PC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0000000;            //上拉
    WPUC = 0B00000000;     //上拉
    //WPDA = 0B00000000;    //下拉
    //WPDC = 0B00000000;    //下拉
           PORTA = 0B00000000;                //初值
        PORTC = 0B00000000;         //初值

        OPTION = 0B00000000;
                                                //bit3->0=分配给TMR0
                                                //bit[2:0] PS->000=TMR0 Rate 1:2

        MSCKCON = 0B00000000;
                                                //Bit6->0,禁止PA4,PC5稳压输出,PA4 PC5为普通IO
                                                //Bit5->0,TIMER2时钟为Fosc
                                                //Bit4->0,禁止LVR
    CMCON0 = 0B00000111;
                                                //bit[2:0]->111关闭比较器,CxIN为数字IO口
}

//中断处理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E && T0IF)    //8.192ms翻转一次
        {
                T0IF = 0;
        num++;
        if(num==122)  //8.192*122=1s
        {
                        num=0;  //归0
            jishi();   //运行一次计时函数
            led=~led;   //秒闪灯闪
            ADC_convert(2);  //1秒采集一次数据
        }
        }
}

//设置TMR0定时时长=(1/系统时钟频率)*指令周期*预分频值*255
//                                   =(1/16000000)*2*256*255=8.192ms
void timer0_initial (void)
{
        OPTION = 0B00000111;
                        //Bit5                T0CS Timer0时钟源选择
                        //                        1-外部引脚电平变化T0CKI 0-内部时钟(FOSC/2)
                        //Bit4                T0CKI引脚触发方式 1-下降沿 0-上升沿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2:0]        PS 8个预分频比 111->1:256
        T0IF = 0;                                //清空T0软件中断
    T0IE=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上电初始化
    timer0_initial();  //定时器初始化
    ADC_INITIAL();           //ADC初始化
    GIE=1;  //开中断

    lcd_init();        //LCD12232初始化
        while(1)
        {
                lcd_display();  //显示

        }
}
//end

楼主:
所有 代码都在这个文件夹内

网友D:
这个时钟能调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时钟能调时吗?

这个我没设计按键,
加几个铵键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设计按键,
加几个铵键是很简单的事情,

没有时钟RTC模块还可以,一旦有RTC模块我就不会写按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