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拆解一款到手33的非公模无刷手电钻5025-1

楼主(2025-04-30):
型号竟然叫5025-1那究竟是不是5025呢为避免小唐人说我带货,我商品信息就不暴露了,看图

楼主:
裸体图如下。。屁股那空着一大块有点看不懂啊?难道有升级空间或者是减配的?相对于上一款50的,这一款夹头是普通的无轴锁垃圾塑料夹头,但是里面反而有了双轴承,上次50的电机后面是钢套,控制器看不懂好坏,电机似乎很接近4820?还是4520?我在仓库没什么尺子,用的手机量的

网友A:
竟然没有变速箱!

网友B:
竟然不是行星齿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变速箱!

哦,我倒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是行星齿轮箱

我也才发现没有波箱,这种结构有点像交流电钻了啊。。

楼主:
我刚才看,看了坛友的发言才发现这是不可以调扭力和调速的我说怎么拆开怪怪的说不出来,这种类似交流电钻爆改啊不知道实际使用怎么样

楼主:
声音好奇葩,从来没听过,看着用料不错,怎么给我一种玩具的感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变速箱!

这手电钻,没有扭矩调节,转速应该快些,专用打孔的

网友:
转速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电钻,没有扭矩调节,转速应该快些,专用打孔的

转速没有那个50的快,设计感觉很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不如那个50的,只是这种比较奇特的值得收藏而已。

网友:
看外观像有刷,空了一截

网友:
结构比较特别,只有开关调速。

网友:
不一样的电钻

网友:
这还不退?等着下酒啊!

网友:
亏大了,这种减速机构非常便宜,非常难看。最高转速太低,最低转速又太高

网友:
打螺丝会打断吧,就是手电钻改的

网友:
这就是个被严重减配的手电钻!简单是优点,但功能都减没了就没优点了!直接电机联夹头得了,速度更快,除了电机还真没易损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