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昨天清理修复黑峡谷X1pro、腹灵F12两把键盘,以及近期撸的其他几把

楼主(2025-04-30):
第一张图上的三把键盘,最上面一个是现在热度很高的99元铝坨坨单模套件莱奥博格HI75C,让我评价一下就是缺点不少,但是在99元的价格下一切都不是事,冲就完了。
第一张图上下面两把,是昨天晚上值班时候清理的两把闲鱼二手,价格都是二三十,图片是清理完之后换了轴体键帽的样子。
中间一个是2023年的黑峡谷X1pro,68键拔插轴三模单光,Top结构,带夹心棉和底棉,整体手感硬脆,小黄鱼25入手;
下面一个是2021年的腹灵F12,68键拔插轴三模单光,船壳结构,没有任何填充,空腔音比较明显,小黄鱼25入手。

昨晚清理的这两把,都有点小问题(所以说二手有风险):
黑峡谷的问题现象是“X”键不触发,换轴依旧,打开查看,是轴座一端焊盘脱落,飞线救活之后点了点胶固定。
腹灵F12问题现象更明显,从数字“2”斜向下到“ALT”一列整体不触发、退格键周围一圈按键不触发,测试图下面有,经测试轴体、轴座都正常,查找发现是“S”和“退格”键灯珠击穿短路,造成一条线上按键都不能触发,拆掉两颗短路灯珠后故障解决。

下面这把腹灵F12换了仿大碳侧刻68键帽,原装box红已经没有手感,换了8分钱一颗的太空金轴

中间的黑峡谷X1pro换了一套不知名三色键PBT键帽,质感不错,原装Box玫瑰红轴手感损失较大,也换了太空金

黑峡谷X1pro到手的样子,灰大,缺帽:

腹灵F12到手的样子,灰大,ABS键帽打油,缺帽:

腹灵F12到手测试图,一列加一片不触发:

打开查找故障:

拆掉灯珠:

恢复正常触发:

下面是前一阵儿购买和清理的一些键盘:

下图上面一把是雷咖泽KW75S,填充扎实,硅胶地垫得有一厘米厚,声音不错,缺点是电池容量小点,旋钮掉了,换了一个电位器旋钮。
下面一把是狼蛛F75,清理好后换了RK的空青键帽,旋钮也掉了,同样换了个电位器旋钮,狼蛛F75非常推荐,可以说是塑料键盘的天花板,很强。

下图下面一把是VGN的N75pro,填充声音都还可以,但是,用料确实不如狼蛛F75和雷咖泽KW75:

下图上面一把红色键盘是唯咖铝坨坨D75,车厘子配色,很赞,接近4斤重;下面一把是黑色单模Hi75C套件,正在套件上测试轴体声音:

这是清理过程中还完轴体还没上键帽的样子,小键用的青瓷轴,大键用的风雨轴:

网友:
小键盘看起来非常漂亮

网友A:
现在机械键盘越做越漂亮。
楼主这么多键盘,是搞收藏吗?

网友:
真好,花小钱办大事,在别人是垃圾,到楼主手上还能梅开二度

网友:
如果不是推广贴,我觉得你真爱折腾

网友:
相同爱好,折腾。

网友B:
是质量不不好,还是做啥啊,键盘都干出故障了。
我的用N久也还是好好的。

网友:
楼主爱键盘,看你不少盘键盘呀,这太费功夫了,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估计不少都在吃灰吧

网友:
看现在机械键盘越做越漂 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质量不不好,还是做啥啊,键盘都干出故障了。
我的用N久也还是好好的。 ...

二手键盘什么情况都可能碰到,前几天收的一把RK的R75,主板居然断了,应该是用键盘的人心气儿不顺,一拳下去,正好gasket键盘又软,主板直接给干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估计不少都在吃灰吧

用只能用一把,其他都在吃灰。
清理好之后,时间长的用一周左右,短的用十分钟就收起来了...

网友:
越有越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械键盘越做越漂亮。
楼主这么多键盘,是搞收藏吗?

过程很解压,折腾的成果很好用。收藏完全谈不到,档次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机械键盘越做越漂亮。
楼主这么多键盘,是搞收藏吗?

应该不是收藏,楼主都搞了不知道多少键盘了,应该是出了

网友:
共同缺点没右侧数字键,用绘图软件不太方便。

网友:
键盘修好不错

网友(2025-06-21):
真么多的键盘,爱好各种各样,确实还是安好游戏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