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特尔SSD固态可以量产吗?短接ROM都没反应,主控SMI N05N96.00

楼主(2025-04-30):
SMI N05N96.00这个是什么主控,什么芯片,短接ROM都没反应,是转接卡的问题吗?这个硬盘电脑会偶尔蓝屏,想量产试试能不能救

网友:
定制版sm2260,开不了,带锁,换成无锁的可以开

网友:
蓝屏跟硬盘应该没关系,跟系统有关,这种主控没见过

网友:
这个硬盘电脑会偶尔蓝屏,,换其他硬盘的就不会蓝屏?这个硬盘兼容性不良?

网友:
INTEL的不要想自己开

网友:
你这个盘的情况是没得救了,拆颗粒改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