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录一次电磁炉修复(Joyoung JYC-21HS56)

楼主(2025-04-30):
家里的九阳电磁炉JYC-21HS56突然不通电了,这台电磁炉已经稳定工作了十几年,使用频率也非常高,拆开来看看怎么个事
拆出线盘
拿出主板,不亮机首先测量保险,保险好的,保险好的重点检查电源部分,首先测量电源启动电容电容容量够用,再测量电源后级无短路,再经过七七二十八测量发现是启动电阻已经挂壁
就是这小子
看色环是2MΩ
翻遍了备件库只有一个2.2MΩ就它了,上机
再次装机检测OK亮机
最后装上面板收工

网友:
老货了,还有这种电阻。

网友:
做工不错,线盘颜色看着像铝的,但用了10年应该是铜的!

网友:
又可以愉快的涮肉了

网友:
线盘不满,减配了

网友:
手中还有一块坏的放了好几年了不会修

网友A:
线盘大概率是铜包铝的,,,

网友:
技术不 错,故障手到病除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洗

网友:
不错,能修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有一个九阳,IC坏,还特么磨字

网友:
外皮没破损怎么挂的

网友:
同款弹簧按键,美的的,按键不灵,抖因搜一下,把弹簧拉长一点点就解决了,希望坛友有按键不灵问题的,可以看到这条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盘大概率是铜包铝的,,,

这个应该是大小火力线盘

网友:
很佩服!点赞能修电器的大师!

网友:
铝线盘,用了十几年,以经相当不错了,如今的更不行了。

网友:
不错,我家那几个坏的被我修好后,现在看到也手痒,咸鱼看看有没人免费送的,搞台来修一下

网友:
看颜色像铝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