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ektronix AFG310低频信号发生器简单拆解和测试

楼主(2025-04-30):
Tektronix AFG310低频信号发生器简单拆解和测试, 10mHz~16MHz  多种模式输出的音频信号发生器,输出50mV-PP~10V-PP  50欧姆,打开盖子看了一下里面的板子,做工非常的板正,继电器都是欧姆龙的,输出还套了磁环,就算是铁框架也不带生锈的。

楼主:
打开盖子,看看里面的做工不错,是日本索尼生产的,非常板正的样子!因为我嫌高速风扇的声音太大了,特别是晚上比较安静的时候测试,换了一个低速的风扇,也不需要动任何东西,都是接插件,不破坏任何地方。

楼主:
然后开正弦波模式测试了一下输出幅度,还是比较对应的!(我示波器没有对准刻度,但输出幅度是100mv p-p左右基本对的)

再用铷原子钟外接参考的频率计测试输出频率1KHz 和88.5Hz

最后用仪器的音频失真度计测试了一下1KHz的输出失真度,比我综测上的好很多!

全部图片发完,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拆机乐园怎么不拆

网友:
这机器比较老了吧

网友:
机器外壳看着挺整 洁

网友:
外观成色还不错,为啥不拆拆看呢

网友:
过去都是天价的仪器,如今身价低了,进了寻常百姓家,好东西。

网友:
没拆开啊  大佬!

网友:
这么多芯片啊

网友:
这么多芯片,当时估计抵套把房吧

网友A:
这机器成色不错,这么多年还像新的一样。。。

网友:
板子原件真多

网友:
设备真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盖子,看看里面的做工不错,是日本索尼生产的,非常板正的样子!因为我嫌高速风扇的声音太大了,特别是 ...

一看就是精品。感谢拆解!

网友:
做工是真好,确实有点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成色不错,这么多年还像新的一样。。。

上个月二手买来不贵,主要是用来给电台测试输出1KHZ信号用

网友:
机器有点老了,不过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函数型信号发生器的波形失真率一般不咋地,不如专业的音频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