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nk1Z 98,3E,A6,93,7E,D1 2259XT2开卡报错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

楼主(2025-04-30):
应该是snk1Z4P吧,单颗256G,试了好几个,都失败,flashID不同于flashDB设置。哪位高手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软件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58XT开1EFL的固件没有
换46XT 或46en

楼主:
原来是测试架的问题,可能跳线没跳对,放回原板子一开就过,测试架是两排跳线的那种,搞不明白跳线,试了几个不同颗粒,都开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测试架的问题,可能跳线没跳对,放回原板子一开就过,测试架是两排跳线的那种,搞不明白跳线,试了几 ...

最好找测试架的说明书看一下,设置不对出现的问题挺麻烦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