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Ulike脱毛仪24V电源

楼主:
十几年前用616板做T12烙铁时,
买的飞虎24v电源又大又重(一只鞋那么大)
业余玩家偶尔取出收纳诸多不便

今年开始又物以欣的数显版,
150×100×50的中威盒子
电源选型就得稍小一点,
上次用24V双MOS净水机电源
很多版友说做工不好

最近又看到个Ulike脱毛仪的电源
(没壳子,有商家表4A的,有标3.5A的)
也买来试试

看元器件数量和散热片面积,
好像比净水机的好一点,

装进中威盒子,侧边装KCD1开关,
空间还是很充裕,但不想再切盒子了

楼主:
说几个我做这套焊台的考虑:
1.从便携性考虑,选两脚插头直接接线,没选品字线
   需要接地时用线和夹子
2.开关放侧边参考了936

网友:
用料不错的啊,,,

网友:
电源不错的啊,改装很好,净水器的电源太简单了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电源看着不 错

网友A:
开关电源轻巧,但损坏也容易

网友:
好像改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轻巧,但损坏也容易

所以我今年思路变了,
不再买洋垃圾剪线电源,
直接买新电源,
净水机和脱毛仪的都是没用过的

网友B:
净水器电源不会好,负载全是电机、继电器,肯定垃圾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间还是很充裕,但不想再切盒子了

再装个数控电源

网友:
T12正合使,不再加点配重

楼主:
数控表头比这一整套T12控制板手柄加电源都贵,不想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

网友:
做T12烙铁挺不错的够用

网友:
3.5A也够了,做工还可以,我觉得剪线洋二不错哈

网友:
感觉比普通的电源稍好一些呢

网友:
这东西最好降容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净水器电源不会好,负载全是电机、继电器,肯定垃圾

不见得吧?我点进去看了那个净水器电源,也是改有的都有了,和这个脱毛仪的电源做工差不多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