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组装一小巧的无线,有线充22.5W移动电源

楼主(2025-04-30):
移动电源壳子是套件,起初一味想着做容量大的,在TB上查了容量大的体积都太大了不便随身携带,更不便室外移动场合使用。
最后决定组容量在10Ah左右的,眼都看花了好不容易选了一套使用4颗18650的套件,
收到货后感觉就像砖头一样,比手机还大一大圈,无线充时手机与移动电源得交叉放置,
这只能放在桌面上充,还没有磁吸,这没法用然后退货了。
还得重新去寻找,这次目标选用21700电池的,18650电池的体积都太大了,
体积大是因为主板安装设计不合理占用空间太大,

主板占用了1颗半18560的空间,并且电池还是免焊这样的设计体积就进一步加大了,18650电池套件全部是这样的设计。

21700电池套件有几种电池要焊接紧凑设计,主板只占半颗18650的空间,最终选了本制作的这套两颗21700电池的套件。

套件

一体式充电线

套件电气参数数据
对什么快充,极速充,这协议那协议也,什么PD2.0 3.0完全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因为,对快充没有特别的需求,有没有无所谓
只要有对电芯快充就够了。
再有无线充有15W也够了

收到的主板实物

无线充线圈不是丝包线

主板方案也懒得去研究

开始组装
先把无线充壳子部分上的磁吸磁铁粘好,其实只有中间那个磁铁需要粘

用金属胶粘

需要粘的这个磁铁质量不怎么样,还没有用就生了锈

无线充线圈用热熔胶先稍做固定两个点
后面还要用704硅胶四周固定

接下来把电池焊好
焊功太烂,主要是焊笔的影响,焊笔不是一体式

电池三星INR21700-50S
电池详情:新版三星INR21700-50S动力电池测容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90&fromuid=1976637

点焊机详情:不计成本做电容阵点焊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55&fromuid=1976637

镍带用的0.15纯镍

焊上主板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开始装电池,电池需要用704硅胶固定

电池四周也要灌胶,电池焊点与电池壳体绝缘必需做好,这个马虎不得

考虑到主板在满功率工作时电感与主控发热大,为增加工作稳定性,
考虑给这两做个散热处理,把热量引导到外壳上,通过外壳加速把电感与主控产生的热量散发掉

使用0.5mm紫铜箔做热传导

量好尺寸弯成U型
这是电感的

这是主控的

电感与主控导热紫铜箔都是这样安装
后来发现这样安装有问题,这地方是壳子卡口位置,这样装会顶住后盖卡扣导致卡不进。
胶都涂好了才发现

导热紫铜箔用5204导热胶粘在壳子上
导热紫铜箔与电感,主控之间涂导热硅脂

发现导热紫铜箔安装不对后,两个导热紫铜箔都需重新做。然后,电感的导热紫铜箔翻转180° U口朝外安装,
主控导热紫铜箔逆时针转90° U口朝右安装

温度探头也用导热胶固定在电池体上

到这里组装工序完成了80%。
剩下的就是盖上后盖。
但是现在还不能盖,需要等胶固化后盖,
18小时后。。。。。。。。。。。

再测一遍无线充是否正常

给水果充正常

给Pixel 9 pro充正常

测完正式盖后盖
同样也要涂上704硅胶

盖上开机显示正常,充电正常

个别地方有点缝隙

最后插上一体式充电线

水果的充电线短了装不进卡槽

最后硬拽才卡进去

组装好与手机大小对比
数码管偏移了一些,%号的一个0被后盖遮住

对比Pixel 9 pro大小

最后称一下体重

至此移动电源组装完成

网友A:
打这么多胶,以后想换电池咋整,另外造价几何?

二○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网友B:
应该用泡棉填充,盖上盖子就不会晃动了,打这么多胶是不想拆了

网友C:
原来买电池是用到这里,别说这小壳子还挺好看~

网友:
好详细的帖子

网友D:
做的精致,硅橡胶好评,抗震还加强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买电池是用到这里,别说这小壳子还挺好看~

这电池用在这里性价比太低了,放电能力过剩,并且价高命短,既然买了也不愿退,就这样用了。这壳子大小颜值都符合我的要求,就是长厚稍微大了一点点,要是厚度能降低3mm,长度减少5mm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泡棉填充,盖上盖子就不会晃动了,打这么多胶是不想拆了

是没打算拆,都是卡扣的不用胶也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这么多胶,以后想换电池咋整,另外造价几何?

要是能用到电池坏了,到那时可能会有更适合小巧精致的套件,就重新组装一个就好了,成本可以买两个同样功能杂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精致,硅橡胶好评,抗震还加强散热

是的哈,图方便用热熔胶也凑合

网友E:
充分考虑安全和散热,组装合规,不是简单连线塞入盒体,盛赞!

网友F:
感觉有点厚

成本一共多少

网友:
别看体积小,用料挺好的

网友G:
现在数码产品配件还是比较丰富的,组装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分考虑安全和散热,组装合规,不是简单连线塞入盒体,盛赞!

安全第一位,事怕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点厚

成本一共多少

是有点厚,要知道18650的套件也这么厚。这壳子是有缩小的空间,但是厂家非要做成这样。套件壳贵,电池与壳子各占半,电池40,胶算5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数码产品配件还是比较丰富的,组装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丰富是真的,但是合意的非常难找,18650的就没一个合意的

网友:
外观不错,里面是胶的世界。

网友:
25a的磷酸铁锂表示你这个容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