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基电脑,拆不动了

楼主:
螺丝下了又上去,又拧下来又上去。铁片上印有箭头,可是也拉不动。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网友:
上切割机,我就不信拆不开,

网友:
古怪,还有卸不下来的罗丝,拆不开的机器?

网友A:
下面挡住的部分肯定也有有螺丝的,另外右边这个绿色的杆是不是用来打开下面的这部分框架的?

网友B:
肯定是有机关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拉,而是抬?

网友:
找找哦有肖肖的

网友:
Acer 宏碁(发音:hóng qí / 宏奇)电脑

网友:
品牌的应该好拆,还是有机关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机关啊

机箱我已经打开两三次了,愣是没发现机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挡住的部分肯定也有有螺丝的,另外右边这个绿色的杆是不是用来打开下面的这部分框架的?
...

反复试了杆,一无所获

网友:
难道是有螺母的,,,谢谢分享

网友:
第二张照片右上角有一款铆钉恐怕只能拆里面的安装架子了。

网友:
有些年头了

网友:
这种老电脑不都这样的么,没什么新奇

网友:
看下有没有卡扣

网友:
机箱前面塑料装饰板拆掉  你就能看懂了

网友:
厂家肯定是故意的。

网友:
b不可能是装好铆住的吧?

网友:
那个绿颜色的杆就是卡子,上下左右试试,感到有不一样的手感的时候再动铁架子,按照箭头指示方向用力或是相反方向用力,铁架子也有只能转动一定方向但去不掉的,指示方向只是转到一定角度能够安装或取下硬盘和光驱的,以前古老的康柏和惠普的商用机有这种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