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了联想90W/20V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看不出哪里坏了?

楼主(2025-04-30):
联想42T4430电源适配器很久没用,插上没电。输入口附近有一个保险管里的保险丝也没断。看不出哪里坏了。两侧与三极管焊在一起的散热片是不是可以拆焊下来?
买好了联想本本输出大口7906转5525,想着买个焊台配个电源。这个修不好的话就用另一个7406转5525头接显示器适配器。

网友A:
你这个联想是山上的吧?

网友:
这个联想电源适配器不是原装的。
不要修了,即使修好使用会损坏电器的。

网友:
修好可以用在其它地方

网友:
看看后极有无短路,前级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多半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B:
联想的电源插头中间有探针,不接适配它的插座标准,不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联想是山上的吧?

就这做工,100%是山上的...

二○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源插头中间有探针,不接适配它的插座标准,不输出电压。

确实,空载估计没电压。

网友:
这个电源适配器是山寨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联想是山上的吧?

点赞,阿呆你好
立创,下个月还有活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赞,阿呆你好
立创,下个月还有活动吗?

活动还有,但是包邮券要实付9.9才能用,满7-6的运费券也没有了,所以没法撸了:
https://activity.szlcsc.com/super.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源插头中间有探针,不接适配它的插座标准,不输出电压。

不接就有电压,中间的针是给笔记本识别电源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空载估计没电压。

不接就有电压,中间的针是给笔记本识别电源用的1

网友:
表面是看不出来的!需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就有电压,中间的针是给笔记本识别电源用的1

输出有点虚接,好了,不插母口可以测出来,20V。这个用于245、210开源焊台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样看不出故障,只能用万用表测量,空载时有输出,负载时无输出,大概率是保护了或无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就有电压,中间的针是给笔记本识别电源用的1

现在好了,以前摔过,造成输出端一根线虚接。插220可以直接测量7906大口正负极是20v,不用接负载。

网友:
还是接19V的显示器用吧。现在好多这种所谓的航嘉,联想电源。都是翻新货,或者假货。没法买。

网友:
山寨版假的电源适配器,地线都没有,输出应该也是2根线,我有原装正品剪线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