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四款汽车定位器

楼主(2025-04-30):
拆三款汽车定位模块,由于单位搬家 这些东西 都不要了 叫我自行处理

第一款是正方形的

带电源线 接汽车电瓶的

线上面带保险

长度不到9厘米

一打开映入眼帘的就是GPS 天线和 SIM卡 和卡座

背面是带屏蔽罩的模块和离线电池还有DC转换芯片 电池是3.7v 55mah

撬开屏蔽罩的样子

芯片特写 好像都能编程

DC转换芯片特写
下面是第二款

打开盒子的样子

大概8CM长的样子

宽度和第一款比较的样子

第二款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外壳?

充电芯片特写

打开屏蔽罩的样子

第三款打开样子

长度是这样的

背面带防拆,实际上是个光敏电阻

打开背面的样子,基本上和第二款差不多

打开屏蔽罩是这样的

最后一款  由于没有外壳  只有板子了和长方形的那款很相似 我个人最喜欢这个 带STM32单片机的

天线和集成的SIM卡

正面

由于太多了 准备挂闲鱼了 ,大家觉得挂多少合适?

网友:
这个要网络吧

网友:
暴力拆解啊

网友:
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
都是专用的设备,应该买好一些的产品

网友:
感觉就那个stm32配bc28模块的能玩

网友:
这种是用2G网络的,好多地方用不上了,而且没平台。
我手里有个类似的,只能发特定短信,回复经纬度玩玩了。

网友A:
万物在线包3年平台45包邮

网友:
现在公车基本都装上GPS了

网友:
贷款买车的被安装

网友:
抵押车就靠这玩意吧,而且数量都是几十个。

网友:
比较关心精度,这玩意是只能发坐标,还是能监测完整轨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物在线包3年平台45包邮

这个定位准吗?给个连接来看看
我这段时间买了几个50左右的,回来试机不是说明的平台和流量时间不对就是定位飘几公里外或者不实时位置,通电带着外出走一圈十来分钟一直刷新位置也不变,回来一两小时后才有移动轨迹,最后都退回去了

网友:
下载万物在线APP,打开软件就会弹出来了,
我用的很好,10秒刷新1次

网友:
花费400+买了一个使用一年,通知我需要再购买物联续费,没买,然后就停用了。定位误差20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