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安装完win11 LTSC,发现屏幕不定时闪烁一下

楼主(2025-04-30):
前几天,把家里的台式机从win10LTSC更换成了win11LTSC,这几天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屏幕会经常性时不时的闪烁一下,电脑是联想的主机,i5-6500CPU,之前用win10用了好些年,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我在公司宿舍还有一台戴尔的台式机,安装win11已经有2年了,之前用的cpu是G1620,今年春节前后弄了一个i3-2100更换G1620,在使用win11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屏幕时不时闪烁一下的问题,不知道这台电脑为啥安装成win11后会出现这种这样的问题。不知都大家遇到过此类问题没有?

网友:
显卡或者显示器的驱动有点儿问题,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A:
品牌机用品牌方给的驱动,有时候官方驱动反而有问题

网友B:
大概率是显示器或显卡驱动问题导致的,可到联想官网下载相关驱动,品牌机不太建议用驱动XX的更新驱动,最新的驱动未必匹配。

网友:
我用LTSC 2011的,还是换回2010的了。感觉2011吃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显示器或显卡驱动问题导致的,可到联想官网下载相关驱动,品牌机不太建议用驱动XX的更新驱动,最新 ...

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因为之前安装的win10 LTSC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用品牌方给的驱动,有时候官方驱动反而有问题

从联想官方下载了一个驱动,安装完还是这个情况,回头试试第三方的驱动软件。

网友C:
你们用的LTSC版系统,激活后,是永久激活还是180天?

网友:
显卡或者显示器的驱动有点儿问题,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的LTSC版系统,激活后,是永久激活还是180天?

永久激活,你可以win+R,弹出的窗口输入:slmgr.vbs -xpr  查看你的系统是否永久激活。

网友D:
大概率是显示屏排线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显示屏排线磨损

回头再安装成win10试试,如果不再出现这个毛病,那就是驱动的问题,因为之前用的win10一直没问题,刚安装上win11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再安装成win10试试,如果不再出现这个毛病,那就是驱动的问题,因为之前用的win10一直没问题,刚安装 ...

不用这么麻烦,换个显示器就清楚了,只要装了驱动,没有叹号,平时就不会出现闪的情况,除非是玩游戏就另说,闪有多种原因,电源老旧元件老化或积尘功率不足,CPU温度过高,系统进程过多,WIN11被人为放进木马,显卡供电不足,显卡温度过高,内存质量下降都会造成闪屏,一项项排查吧

网友:
在安装WIN11之前的WIN10系统蛮好的情况下(包括硬件),大概应该就是驱动问题了,不然再回装WIN10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的LTSC版系统,激活后,是永久激活还是180天?

安装完系统用软件激活就是这个永久激活

网友:
换个WIN11的版本试试

网友:
WIN11 不好玩 还不如WIN10,WIN11 不好玩 还不如WIN10,WIN11 不好玩 还不如WIN10,

网友:
显卡驱动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用的LTSC版系统,激活后,是永久激活还是180天?

可以激活到2038年。MAS_AIO_v3.1_Chs脚本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