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标插头充电器低成本完美改造成国标,,,,,,曾以为澳标是欧标或...

楼主(2025-04-30):
先上最终效果,如下图

上图左边是澳标的两插插头,以前一直以为是欧标或美标,一直想改造一下但经济成本和手工成本太高而放弃,直到发现下面的一个小东西,非常符合我以前的改造想法,让事情变的便宜又简单。

先到电商平台搜索“插座防松神器”找到下图的神器,五元钱不到,还包邮

下图,徒手就能掰开,火线零线地线三个插脚内部都是中空的

下图,掰掉火线和零线插脚,只保留地线插脚

下图,把凸起的边缘削平整以便贴到澳标的插头上

下图,神器自带有双面胶,最好把双面胶贴上

把改造好的神器插上去就完成了
好,现在它已经变成一只完美的国标插头充电器了

完成

网友:
好方法。不过这个拔多了,双面胶怕不行。最好还是用万能胶之类的。

网友A:
没看懂不是也可以直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不是也可以直插吗

国标插座有保护门,三孔插座没有地线那根插脚的话捅不开保护门,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这个感觉没有必要啊,不需要地线你装个伪地线,就为了好看?唯一用处可能是更不容易松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插座有保护门,三孔插座没有地线那根插脚的话捅不开保护门,是插不进去的 ...

有个疑问,为啥不直接把地线那头戳在插排上,这样默认就打开了不是么

而且这样还不至于会去影响胶水质量引起的脱落,如果为了携带方便的话可以考虑上个转换头,比如功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插座有保护门,三孔插座没有地线那根插脚的话捅不开保护门,是插不进去的 ...

原来如此,还没用过这种两脚的插头。

网友:
我看到配件就要五元就不敢看下去了

网友:
这是干嘛呀老大?那个地线脚没地线要他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插座有保护门,三孔插座没有地线那根插脚的话捅不开保护门,是插不进去的 ...

国标的保护实在是太垃圾,时间长了 用很大力都插不进去,还不如改拆了插座保护门

网友:
天衣无缝,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