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鲨手电是首拆吗

楼主(2025-04-30):
想给手电换个时间长的电池,这手电时候真不好拆。
打开顶部盖子,透镜是亚克力的。
接着就是最烦人的卡扣,用薄卡片,要硬一些,插入两侧顶住卡扣,才可以把上部打开取下,然后露出螺丝。
最后来张合集

楼主:
灯珠是什么的呢,还挺亮的。

网友A:
1200mAh

小可怜换节锂电池吧

网友:
这个好像见别人拆过了

网友:
1200mAh拆都拆了换个容量大点的

网友B:
以前拆过这个手电,台钳钳口垫点胶皮,夹住手电头部那个壳子,然后手攥住手电的后边,用力一拉就分开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首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mAh

小可怜换节锂电池吧

可不嘛太小了,一定换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拆过这个手电,台钳钳口垫点胶皮,夹住手电头部那个壳子,然后手攥住手电的后边,用力一拉就分开了。 ...

没有台钳真不好弄,设计真难拆

网友:
反正是第一次见到,看灯珠很不错

网友:
现在电池便宜,换个东磁的2600的。

网友:
应该不是首拆,印象中看到过别人拆过的。

网友:
这是1分钱撸的?

网友:
有3把,拆了2把,拆开了就换电池,原装的大概1000mah左右,内阻比较大,大概50多,自己换了海世达2500mah,内阻17左右。

网友:
换个电池真不错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网友:
估计不是首拆,这牌子贴子见过好几次了。

网友:
看拆后,大伙都微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

朋友送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