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入手一套新的维修小螺丝刀套装

楼主(2025-04-30):
最近“数码值得买”里面领券后四元多入手一套螺丝刀套装,虽说做工不算非常好,但比正常的几块钱一套的还是好很多。

先看看购买价格截图

包装盒,一看就像是三无产品风格

背面倒是有厂商信息,还印刷了30种头子的规格一览表

一看内盒子,是个塑料盒,还颇有一些精致,上面印的牌子?金士顿?

打开,各种常用螺丝刀形状都有。然后螺丝刀把手和一个延长器

一共有30种头子

这是把手

接杆可以有几种几种长度调节,就像装批头那样的,每一段是一个长度

最短就是这样

装入一个头子试试。
附送了拆机片和一个上磁器,四块多还是蛮划算的。

网友A:
看着感觉钢火不太行

网友:
4元还可以啊,应该有优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钢火不太行

问题不大,这么大的螺丝,也不会拧啥很紧的,用几年还是用的住

网友:
4块钱,很不错的了。

网友:
4元钱的东西,质量也不可能太好

网友:
用坏了就仍,不心疼

网友B:
这不是金士顿,这是金士盾,你看那logo像不像一个盾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金士顿,这是金士盾,你看那logo像不像一个盾牌?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这种螺丝刀适合浅层螺丝孔,有些螺丝孔是深入的就没办法了,因为深入进去尾端会档住,就进不去了,还是有不足的,而且看材质,估计用大劲的话会滑牙,金属不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螺丝刀适合浅层螺丝孔,有些螺丝孔是深入的就没办法了,因为深入进去尾端会档住,就进不去了,还是有 ...

深孔的就用找单独的长杆螺丝刀,也不指望这个能全能。这种尺寸的螺丝一般不会太大劲。便宜货偶尔有用力弄坏了扔了也不可惜。

网友:
四块钱搞三十合一

太卷了

网友D:
就算论坛里那最早的22in1,前两年修一个电磁炉时,使用那米六中间带坑的那根批头,卸那个电磁炉的米六中间多个JJ的螺丝,因为螺丝跟塑料锈住了,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卡巴一声,米六成了米五,崩掉一个角,钢口好遇到拧不开的,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论坛里那最早的22in1,前两年修一个电磁炉时,使用那米六中间带坑的那根批头,卸那个电磁炉的米六中间 ...

拆家电还是用独立的螺丝刀比较好

网友:
我用的这个:

网友:
四块钱还要什么自行车估计材料费都不够

网友:
4元肯定值了,缺点都不是缺点。

网友:
这些做活动的螺丝刀套装很便宜,论坛螺丝刀比较贵而且很多样都没有货了。

网友:
太便宜了,看看是什么钢材的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其实没有论坛的好用,有加长杆但是接批头那里太大,很多孔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