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角磨机机头渗油正常?

楼主(2025-04-30):
一百多买了个锐奇角磨机,插电那种,每次用完过一会就有油从机头壳渗出来,也不多,去问卖家说正常,大家有角磨机吗?新的用完渗油正常?

网友:
角磨机盖子与壳子之间是平面接触,没有密封环,润滑脂会渗出少量油的。觉得不爽可以用薄纸做个纸垫垫上,情况会好一点。

网友A:
温度高,黄油不是耐高温的加上密封不好就会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黄油不是耐高温的加上密封不好就会流出来

100多的角磨机都这样?

网友:
波箱有个垫,没叫紧自己紧固一下。。或者油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