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监控都要开会员了吗?

楼主(2025-04-30):
电瓶车充电器连续被偷了两次,一怒之下买了个监控撞上了
但是在电脑上看一会就弹窗问是不是还在看,然后还美其名曰担心隐私泄露,然后要会员才能不然屏蔽弹窗
TMD开了会员就不担心隐私泄露了?
什么强盗逻辑啊
有没有那种可以在电脑上看然后还不弹窗的监控品牌?一定要把偷充电器的抓到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监控?正常来说都可以一直看,没广告啊

网友:
我用的不弹窗

网友A:
用黑裙接摄像头啊

网友:
开了会员才好收费。

网友:
应该是小品牌的吧

网友:
别的品牌不知道,海康的录像机通过域名解析作远程监控,可以24小时不间断观看无任何提示。用萤石云情况下摄像头端如果有公网IP,也可以做到无提示,无公网IP则每半小时提示一次。

网友:
我用海康还有水星的都没有弹窗啥的呀

网友:
正常的品牌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
一般是要开会员才支持回放、来人入侵报警和画面变动提示信息,没见过APP弹窗问在不在看的

网友:
萤石虽然不是广告,但长时间观看还是会有弹窗提示的。

网友(2025-06-28):
买腾达的啊手机没有广告的,又能接录像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黑裙接摄像头啊

群辉好像只支持2路,免费用户。后续每增加一路,就要500+授权费

网友:
便宜没好货,没买到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辉好像只支持2路,免费用户。后续每增加一路,就要500+授权费

黑裙,说了是黑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