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微PE现在都不带密码清除工具了吗?

楼主(2025-04-30):
有一台旧电脑,好久没用,密码都忘了
前两天翻出来想找点资料,结果下了个wepe后发现竟然没有密码重置工具了
又找了个firPe,清理完密码后,电脑不能开机了
蛋疼
现在应该怎么搞 呢

网友:
去有密码清除的PE把这个小工具复制到你的PE盘里面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论坛朋友推荐的一款 天使PE 很好用

网友:
找资料直接在pe里找呗

网友:
你用legacy启动U盘,然后会发现启动菜单里有密码清楚工具

网友:
在开始菜单里面找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论坛朋友推荐的一款 天使PE 很好用

赞同,我以前用老毛桃,老是在开机时增加一个启动选项,很烦,后台用了天使,用32G的U盘制作启作盘,自己把纯净版WIN7、WIN10各下一两个版本放进去,PE自带装机常用工具,很方便,就一直用它了。

网友:
PE下操作的密码清理工具都会自动备份SAM文件,找到并改名覆盖掉就行,路径"Windows\Windows\System32\config"

网友:
试用过不少pe,只有微pe干净点,其他的解包后报一堆毒

网友:
有啊,我之前还用过的,我很确定有

网友:
硬盘拆下挂载到别的电脑上

网友:
因该不会吧,密码清除工具应该还是会有的

网友:
清楚密码工具  微PE里  没有了

网友:
我一般用优启通和杏雨梨云

网友:
打开DISM++后右边会有你的系统盘文件,点开你的系统盘文件后就会出现账户管理,立马就可以清除密码了

网友:
下载一个加到PE里!!!

网友:
自己下载一个单文件的放到u盘里,进pe运行

网友:
pe用优启通

两种启动模式都有
没广告,没捆绑软件
正在用
很好用
里面有密码清楚,仔细翻翻

网友:
说明你的PE不好了